HL的1/16金属履带 很难用84消毒液和白醋发黑。

楼主(2011-04-10):
周末试了好几次,尝试了不同的84消毒液和白醋的配比。。发现HL的履带很难发黑,只是在表面腐蚀掉一些金属,用布一擦拭就完全掉了。

有没有旧化HL履带成功的朋友,说说心得呢

网友:
直接喷旧化吧

网友:
这是我用84+黑醋+油画颜料+火烧的履带

楼主:
额。。履带一样啊,我是HL的四号坦克。

楼上的朋友重口味。。你这个履带都差不多是废弃多年的履带了

楼主:
另外,你用的黑醋。。?

网友A:
问下  火烧的话 不会烧坏吧?履带的轴很容易坏吧?,没问题的话 我也试试  直接用汽油烧行不?另外 是先用84+黑醋 洗了烧还是烧了洗?介绍下详细过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下  火烧的话 不会烧坏吧?履带的轴很容易坏吧?,没问题的话 我也试试  直接用汽油烧行不?另外 是先用84+黑醋 洗了烧还是烧了洗?介绍下详细过程吧

先用84+黑醋浸泡12小时,变色后捞出清水冲洗,再用油画颜料+煤油做旧晾干12小时,再在火上微烤干(切忌要时间短不要接触火焰,时间长履带就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用84+黑醋浸泡12小时,变色后捞出清水冲洗,再用油画颜料+煤油做旧晾干12小时,再在火上微烤干(切忌要时间短不要接触火焰,时间长履带就化了!)。

不要接触火焰,那能用吹风筒吹热风烘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接触火焰,那能用吹风筒吹热风烘干吗?

不要接触火焰是说在火焰上方,火焰的炙烤与油画颜料及煤油相作用效果会更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HL的履带很难发黑??
哈哈哈,简单得很,你找一小瓶硅氟酸(化学试剂店有售)就可以了,浸泡10分钟,已经达到重口味了

网友:
履带还是不要这么搞把,会不会跑不了两下就断掉了

网友D:
我直接喷滴 自喷漆(亚光黑)

网友E:
我觉得泡过之后会降低履带强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泡过之后会降低履带强度的··
+1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直接喷滴 自喷漆(亚光黑)

我也是~漆杂乱无章的扫一遍,然后原地回旋磨一下,就行了

网友F:
最好用铁锈色喷一遍,然后下地跑几圈,效果一级棒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好用铁锈色喷一遍,然后下地跑几圈,效果一级棒

楼主:
恩啦,这个效果也很棒,就按这么来弄了!

网友:
专业就是专业的!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