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买锂电池飞固定翼,不知道买什么牌子的好了

楼主(2011-04-10):
一直飞油动的了。最近买了一架金翼的su26油电两用,想买锂电飞50E,
电机
4260KV566的,电调是铂金60A的,在网上看了几种
电池
都是2600毫安25C的 1.花牌.2.格式,3.T2的,也不知道还有哪种经济耐用些,麻烦各位模友帮忙推荐一下货给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
挺说富力电池挺好,就是很难买的到,

网友A:
用了几个月花牌,不摔的情况下暂时不鼓肚,每节充放30多次了,花牌用的时间短,暂时没发现问题。别的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B:
我们昆明大多用格氏的 应为电池有铝板保护 效果还行 售后不明应为暂时没有返修的 最低放点是3.56
T2的也有用 听说是新出来的 质量还行 但是店里的伙计太拽 我们上个星期决定

网友B:
在也不和T2 打交道 没意思 在好的东西 服务不好 你买的也受气呀 别买的时候你是大爷 东西到手后 销售的变大爷。。

网友:
听人劝吃饱饭,T2边去

网友C:
手头宽裕就HYPERION,一般玩玩花牌,格式都还行,不排除个别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