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的小三轴RX2612V、RX2615V、RX2616V有什么差别?

楼主(2011-04-10):
华科尔的小三轴RX2612V、RX2615V、RX2616V有哪些差别?谁优秀一点?哪位大侠能说说。先谢了!

网友:
不是只有2702吗?这没有了解!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淘宝搜索这几个都没有了、用过2610 2612 2702
建议等yt3g便宜了搞一个或者2702
2612可以调节的少,不过新手用够了,价格也够低。
2614 15 16 没见过不评论。

网友A:
功能不变,bug少了一些.
从功能来区分, 华科尔其实只有2种三轴, 26xx ,27xx. 因为产品有很多bug, 也为了骗更多的钱, 厂家就用不同的型号来标示其实是同一型号的不同版本.
所以上面"三种"产品用 RX26, 1.2版、1.5版、1.6版来理解你就会恍然大悟华xx在作什么了

还是等MB二手降到700元搞一个更合算.

楼主:
1.6版的bug要少些?1.5版、1.6版的价格一样, 1.2版的价格要低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能不变,bug少了一些.
从功能来区分, 华科尔其实只有2种三轴, 26xx ,27xx. 因为产品有很多bug, 也为了骗更多的钱, 厂家就用不同的型号来标示其实是同一型号的不同版本.
所以上面"三种"产品用 RX26, 1.2版、1.5版、 ...

我是等MB降到500!哈哈!

网友:
有兴趣,学习了。

网友:
我是等MB 机械鸟 亚拓 降到400!哈哈!

网友:
正常飞机用2612或者2702,2612是针对一个升降舵机在前的三桨机设计的,没什么可调选项,对安装位置有讲究,可能需要调动舵机的安装位来保证修正方向,2702随便装,通过上面的修正rev开关来调,调试简单很多

用起来没啥区别,450用2612就很好,因为空间大,安装位置有很多选择,关键是,便宜啊!!!200冒头,还少买个陀螺仪
其他的型号都用的是mini jst舵机口,价钱差不多,改线累到死,除了微型机能用上,其他的没必要

网友:
还有rx2610s屙~~~

网友:
2612和2702价格差了300多,还是值得折腾的哦。

网友:
问过华科尔的技术客服,他说其实没啥区别,当然比老的2610版本要新点,2615 2616只是为了区分装于不同型号的飞机上,都是用于迷你机。2612的接口和前两个完全不同不通用的,适用于400 450的飞机上。

网友:
2612适用在450上?

网友:
2612 2702 的舵机插口是标准插口,2610 等小飞机是mini插口。

网友(2012-03-20):
学习了。正在收2612呢

网友B:
D02S上的接收很不错,就是V2622那个型号,比前面的所有型号都强。300一个值得买一个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