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磨缸请教

楼主(2011-04-10):
三叶四冲主油真发动机正装,逆时针是关死拧不动为止贫油,顺时针放开富油对吗?
小油真怠速油真逆时针关死拧不动为止怠速小。顺时针放开怠速曾大对么?

网友:
先弄清什么是顺时针,站在钟表对面看时针的转动方向。比如关自来水龙头是顺时针,开是逆时针,油针(不管大小)和自来水龙头一样,顺时针是关小(贫油),逆是开大(富油)!
逆时针不是关死,而是开大,也不会拧不动,只能把油针拧掉下来为止。

网友:
 你好像反过来说了,调机时,发动机最好是正装着放着调。

楼主:
我怠速磨到多少才算可以,现在感觉怠速定的住了泼-泼泼泼-泼的声音!油喷出来颗粒感有!

楼主:
怠速可以连续保持20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怠速磨到多少才算可以,现在感觉怠速定的住了泼-泼泼泼-泼的声音!油喷出来颗粒感有!
低中速磨一箱油,中高速磨一箱油就行了。然后再调整。
1、怠速要较低且稳定最好飞机放在柏油路上怠速不会向前滑动,加点油就会滑行,收到怠速飞机还会停下来。
2、怠速十秒以上,迅速开大风门,转速回迅速上升,不延迟,不熄火。
3、再关小风门转速立即回到稳定怠速不熄火。

楼主:
副油磨开几圈我现在1.6圈

网友:
其实磨车就开大些主油针就行了,不必动出厂已基本调好的副油针,但已动了就要重调按我在6楼说的条件调。
高速时调主油针,不管副油针;
低速时调副油针,不管主油针;
反复调几次,一次比一次调得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