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地飞 6A 第4通道 左右行程很短了

楼主(2011-04-10):
突然行程很短了只有之前的三分之一
换了
舵机
,换了接收还是一样
有时候又变回正常了,
昨天差点飞不回来
是什么情况,请问下,谢谢
模拟器
又发现第六通道也一样,还和油门同动,第六通道也和油门同动,没有设置什么混控的

楼主:
请帮下,不是不能用了啊

网友A:
看看那排拨码开关第二个是不是接触不好,另外三通道本来就是油门吧?
tdf真还没见过这样的,以前有个富斯的ct6a,被我在电脑上设置乱了,有两个通道只有单边的一半,估计是单片机被搞傻了,后来返厂重置解决的

网友B:
该换电位器了

网友C:
混控开关接触不好吧?

楼主:
出现问题的时候是,3油门,4左右,6襟翼同动,只要油门一动,其他4,6同动
现在有个办法就是先开控,把油门上下多快速多推几次就好了
这个就郁闷了
3,4,6通混控这个好像不会吧

网友B:
我帮你修,来回运费你花

楼主:
顶楼上的好人,暂时我还可以用,不能用了就发给你修,嘿嘿

网友A:
专门把说明书翻出来看了看,第一个拨码开关H4On/Off恰恰是负责直机状态下油门3、尾电机4和螺距6的混控,第二个拨码开关Acro/Heli负责固定翼/直机模式的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