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华泰ep100尾震终于解决了。。。

楼主(2011-04-10):
根据suv的方案,华泰jj装好一个月了,期间经历过电调最高最低油门设置难题、金鱼尾、重启门等诡异故障,在大家帮助和自己严格要求下,陆陆续续解决了,但尾巴的震动造成的机身震动一直不能彻底解决,怎么就达不到阳台侠的境界呢?为了让自己入魔以来自己组装的第一台jj达到接近完美的状态,本周一有时间就拆机装机,光尾巴就拆装了无数次。换主轴、尾轴、桨夹、加各种垫片改善虚位,始终不能调到满意状态。有一次通过换尾轴、桨夹加尾桨配平后,jj尾震降到了自己基本满意的状态,但飞完后检查,还是震动比较厉害(基本不影响飞行),百思不得其解。
    今天下午终于找到了原因:ep100的尾轴与中联是分体的,通过螺纹咬合固定,其垂直程度取决于两者的加工精度,有一点不垂直,就会导致尾震。解决方法是中联拧到尾轴时留少许空间(不要拧到底),在固定螺母(防滑螺母反装)与中联间加一个橡胶垫,最后用固定螺母上紧。开机测试,通过调节中联与固定螺母的松紧,总能找到最适合的位置。同过此方法,我的ep100尾震几乎一点也没有了,真个机身也没有震动了。
ps:图中尾轴来自zifei,中联来自原厂或zifei,记不清了。

网友:
 好经验,值得借鉴,感谢分享

网友:
 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此法很诡异

网友A:
你的尾轴滑块是2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尾轴滑块是250的?

原厂的。

网友B:
我是搞的250尾旋翼和100波箱杂交的!那个才叫一点震动都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搞的250尾旋翼和100波箱杂交的!那个才叫一点震动都没呢!

等这个答 案很久了。最初我也是用的这个方法,但那时鸡鸡没调好,飞了几次后尾巴炸了,就再也没有试验杂交方案,靠原装的和zifei的尾轴、中联混起来用,时好时坏。若方便,上个杂交尾巴的裸照供我参考一下,记得之前装的时候有点小问题,垫片方向没搞好,导致某些地方较着劲。

网友:
这样的尾中联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