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X600-D的问题 求解答 先谢谢了0.0

楼主(2011-04-10):
我有一个X600D 接通电源以后 飞控板闪烁几下 然后就ZZZZ的叫个不停 飞控板上有个D1的灯一直亮着 什么操作都不好用 把接收机的线把掉 就不响了 连上USB也正常 不连USB的情况下 同电问题就出现了(回到了本段第一句话……)
求大神们忙帮解决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A:
传说中的油门保护?

网友B:
把油门的微调,拉底点,或者可能是油门反舵了。

楼主:
试过了 不行 最后瞎弄 给弄好了 感觉和做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