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mach3 接外部按纽

楼主(2011-04-10):
我要把程序运行和停止键按在机器上,请教师傅们信号输入应该是那一项?不懂英文的苦恼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不懂.来学习的

网友:
MACH3应用 这多  可以看看http://www.xyzdiy.com/thread-3433-1-1.html

楼主:
有人能说说吗?在线急等

网友:
可参考这个帖子

设置OEM,比如:
启动 Cycle start  = 1000
停止 Stop = 1003

在mach3的软件中怎样设置外部启动.暂停.停止.主轴功能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 ... =36642&move=pre

网友:
cdle正在升级bbs不能访问,上传图片

先在“Input Signals  ”中,设置"OEM Trig #1”...
[PICTURE:OEM_Trig_Pin.gif]

然后在“System HotKeys Setup ”
[PICTURE:OEM_Trig_Do.gif]

OEM 代码表参见:
http://www.artsoftcontrols.com/MachCustomizeWiki/index.php?title=OEM_Butt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