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速的问题搞清楚了!还迷惑的都过来看吧

楼主(2011-04-10):
刚用电机绑磁铁来模拟发动机,看定速器开始时的舵机动作,终于搞清楚了
1,定速开启的条件是油门杆到达设定的位置,否则不论怎么超转都不会定速,只保持原油门位置
2,在油门杆开关开启的情况下,转速达到设定的60%,定速开启
3,满足前两个条件,定速开启,如果此时转数低于设定转数,定速器会慢慢开大油门,如果转数始终不变,油门甚至会开到最大,即便你设定的转数只有1000转,油门也会到达全开。。。
4,当转数超过设定值时,定速会慢慢关小风门,此时注意,如果转数始终不变,风门位置不会关到怠速位置,最低只关到设置的总行程的大约 三分之一,即定速开启时舵机的行程量只有设定的三分之二
总结
1,701定速会智能的调节转数,记录显示的超转是瞬时的,对发动机影响不大
2,超转由于舵机速度慢的说法不成立,  定速器本身在限制舵机的速度!!
3,想加强定速效果,避免超转,一是调节发动机,使她跟随性更好,二是更改701定速功能的高级设置的参数,可以让舵机修正风门的速度加快,还可以降低定速工作时油门的最低位置,加强定速效果,但注意不要太低,防止3D时熄火

以上,希望能帮助到在为定速器困惑的模友们:loveliness:

网友:
正为定速困扰

网友:
楼主能不能介绍下701的高级设置,奶奶的我的说明书是日文的看不懂啊,

网友:
在细化FOX的意思!有新手在问我这个问题。

很简单。定速必须超过油门的60%才启动。个人认为悬停基本不需要定速了。也就是起码转速要到1750到1800转才有用。油门曲线我设置成直线在60%,如果是701、750 就直接在控制盒里面可以看到读数(Stick.sw菜单里面看值)不能以控里面的数值为准必须以控制盒内的数值为准。
 还有不清楚的继续询问!
我想开一个关于CGY750讨论的话题,大家觉得怎样?

网友:
确实是好文章 这样的帖子要多顶顶

楼主:
今天试飞,实践证明很有效,最高只超了100转

网友:
701,值得学习的好文!

网友:
701里不是可以设置油门到任意开度来自动开启定速吗

网友:
明白了。正在研究760的

网友(2011-05-30):
楼主,我刚买701,如果用定速功能,需要设置油门曲线么,还是设置成一条水平线?
一般设置到多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条线就行

网友:
迷迷糊糊慢慢的懂了!!!

网友(2011-10-08):
定速和油门曲线有神马关联?

网友B:
没关系,为什么有人说要设一字线啊,需要吗?V字线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