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3.0R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10):
菜鸟新手第一次用模拟器,我进模拟器后,他一直显示没有选择控制通道配置文件~我怎么设置都不行,求教~~~

网友:
还没有破解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我把油门推到最高了。。机机还是飞不起来。。。
本人纯新手。。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我把油门推到最高了。。机机还是飞不起来。。。
本人纯新手。。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我把油门推到最高了。。机机还是飞不起来。。。
本人纯新手。。求教

我的问题和你一样,飞不起来,是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9163

你的帖子就没说,油门问题嘛?人家说油门不够飞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