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马达

楼主(2011-04-10):
本人用的KDS-WS2632 重量:51
直径:26mm 长度:33mm
练悬停一段时间了 感觉掉转有点严重 有点软 想请个人老人帮忙推荐个国产马达 3500KV的 本人不会3D 就是玩玩悬停

网友A:
XXD 3500 KV,刚刚入了,试飞了几下,很省电,很温柔!!

网友B:
2220 3500KV

网友C:
悬停掉转??
还是先调整一下油门和螺距曲线吧

网友:
换虫子电机

楼主:
一自旋 打舵 就调转 悬停时不明显 螺距油门曲线 -2 6 12 0 25 50 75 10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淘宝上找不到2220的马达呀

网友D:
朗宇S2220 3800kv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点暴力了吧 费电了?

网友C:
可以尝试提高一点油门,降低一点螺距
换XXD的就可以了,省电,扭力也凑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试过高油门低螺距 没有高螺距低油门省电勒

网友E:
亚拓450M,原先用它飞V2的时候悬停计时都是8分钟,下来3.8左右

网友B:
我用2220+60A 3D5分钟下来3.78
不过是用12T齿轮没什么力。
如果用14T那就

网友F:
油门曲线最好不要是直线,中间要高一些。没有几个电调的线性匹配直线的。

网友G:
不要看KV 要看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