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是不是设置反了?怎么改呢?

楼主(2011-04-10):
sm600飞凤凰3.0R。美国手。
我在直升机后面视角,就是尾桨对着我。
左手摇杆打左边,飞机尾翼就向右(机头向左和摇杆一致)。这样设置是否正确呢?

网友:
这就是正确的方向呀,你的手的动作方向,是机头的方向。这就对了。的

网友:
呵呵,你是被设置反向那个帖子吓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傻笑了,就是说你那个帖。

网友:
凤凰可以打开控的视图,对着视图一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