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主(2011-04-10):
UG没用过,powermill看了一点,懒得学UG了。不过powermill的4轴策略太简单,要么Y不动,只有XZA动,要么XYZ动,A间断动。不知道UG支持不支持4轴同时动的

网友:
我也做了A轴

我也做了A轴,螺丝连接卡盘,不论怎么搞同心度偏差都太,大到我不好意思说,0.9毫米。主要是用螺纹连接卡盘垂直度保证不了。还是应该用法兰盘连接。

楼主:
Z轴行程不小,就是A轴装的有点低了

楼主:
卡盘夹持在不在中心影响不大,关键是A轴一定要很精确的平行于X轴。可以分别用铣刀在顶端和在侧面回转铣两个圆柱,量量每个圆柱的两端直径是不是一样,如果小于5丝,就差不多了

网友:
从背面看好性感,屁股曲线非常美,楼主应该出个加工过程视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盘夹持在不在中心影响不大,关键是A轴一定要很精确的平行于X轴。可以分别用铣刀在顶端和在侧面回转铣两个圆柱,量量每个圆柱的两端直径是不是一样,如果小于5丝,就差不多了

谢谢指点,这下我放心了,过几天交作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传刀路失败,提示:
您的请求来路不正确或验证字串不符,无法提交。如果您安装了某种默认屏蔽来路信息的个人防火墙软件(如 Norton Internet Security),请设置其不要禁止来路信息后再试。
什么意思?

把你的刀路文件压缩分卷,单个分卷不大于200000k,在使用上传附件

网友:
LZ你太牛了,此贴必顶。

网友:
都被美女引进来的

网友:
怎么没有乳头?

网友:
锻炼身体,顶一顶

网友:
等着刀路,感激。

网友:
太漂亮了 ,麻烦给一个刀路图吧 L_HT666@126.COM

楼主:
棒料直径大于23mm,可加工长度要大于83mm,需要使用顶尖。
ER11夹持
开粗用3.175端铣刀,伸出长度要大于22mm。精加工用10度0.1尖刀,伸出大于16mm。
刀具不能错,不然就可能过切或者撞刀。原点为A轴中心,X轴左端
刀路.part01.rar (194.34 KB, 下载次数: 4911) 刀路.part02.rar (194.34 KB, 下载次数: 4028) 刀路.part03.rar (194.34 KB, 下载次数: 3862) 刀路.part04.rar (194.34 KB, 下载次数: 3866) 刀路.part05.rar (194.34 KB, 下载次数: 3785) 刀路.part06.rar (194.34 KB, 下载次数: 3768) 刀路.part07.rar (194.34 KB, 下载次数: 3598) 刀路.part08.rar (194.34 KB, 下载次数: 3718) 刀路.part09.rar (194.34 KB, 下载次数: 3658)

楼主:
开粗刀路是PoserChu0.tap,精加工先是PoseqJingCircle0.tap再用PoserJing0.t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