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的 为什么好多都不能加工 铜章

楼主(2011-04-10):
今天走了很多地方  也没找到一家能  雕刻 黄铜印章的   常在论坛泡了好几年了  看坛友们都能自己制造 雕刻机了   为是么一个城市  找一个能雕刻铜印章的店 都这么难呢    自制雕刻机 是我早就定下的计划   可眼下 急需刻两枚印章   坛里有能帮忙的朋友吗  谢谢

网友:
这个有雕刻机的做起来都很容易,雕XX用的铜料应该是铸铜的~

网友:
XX,XX 139000XXXX?

随便那条高架桥的桥墩,楼梯板,到处都有

楼主:
谢谢 楼上回复   我自己买了一块黄铜   材质应该是58    硬度高 有脆性的那种  目前机加工行业用的最多的一种    其实我是想做一个章    加热烙印 木头用   不知道用黄铜做章 烙印木头可以不    又没有其他能在木头上 做标识的快速 好办法   请大家指教         在淘宝查了一下  刻一个铜章 可是不便宜呀

网友:
用我的小机做这个是小菜一碟!

网友:
能雕铜的jj 论坛上面应该一大把呀

网友:
楼主是哪的,我们这有刻的,可以帮联系

网友:
烫木头铝的也行

网友:
LZ如果用来烫木头用锌版也可以,锌版可用腐蚀法制作,比雕刻机加工的价格低得多,一般搞印刷制版的都对外加工,一块40mm×40mm的锌版10元左右即可搞定。

网友:
我可以帮你刻:loveliness:

网友:
楼上几个想帮忙刻的朋友私刻公章可是犯法的哦!
出了事会找到你头上的

网友:
自己买点药蚀刻吧,简单又便宜

网友:
我专雕刻铜 私人印章 楼主在哪里?

网友:
上块锌版看看

网友:
等下我在木头上烙烫再看看效果。

网友:
温度高了,有点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楼上回复   我自己买了一块黄铜   材质应该是58    硬度高 有脆性的那种  目前机加工行业用的最多的一种    其实我是想做一个章    加热烙印 木头用   不知道用黄铜做章 烙印木头可以不    又没有其他能在木头上 ...

铜的没必要用雕刻机嘛,刻蚀就可以了,电路板的成熟技术啊!

网友:
压力用小了 未压平。总的来说锌版可以胜任LZ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