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锁定 螺距就成负10度 JR DSX7控

楼主(2011-04-10):
我正常模式下切油门锁定开关(AUX2)螺距就负10度了 有的朋友说我可能跟3D开关联动了
但DSX7的控有独立的3D开关 不可能会联动的啊 我把油门锁定的开关从(RUDD ELEV AUX2 GEAR AILE)都试了遍 也还是没用
把系统设置模式里的 输入选择 两个开关都设为 关闭 效果还是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 请哪位朋友帮帮忙 谢谢!

网友:
熄火也有螺距曲线的

网友:
有个hold pitch,设置熄火螺距曲线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他们说 如果把油门锁定曲线调成跟正式模式的一样曲线 就不会负10度  但熄火降落就没效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他们说 如果把油门锁定曲线调成跟正式模式的一样曲线 就不会负10度  但熄火降落就没效果了
谁说的,油门锁定曲线就是让你玩熄火降落的,打到油门锁定,动力锁定于设定值(一般是切断),但螺距依然可控。

网友:
 f的控是有熄火的螺距曲线设置的,j的不懂,你看下

楼主:
5楼 你没懂我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他们说 如果把油门锁定曲线调成跟正式模式的一样曲线 就不会负10度  但熄火降落就没效果了

正确

网友C:
熄火降落曲线默认的是3D曲线,要自己设置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熄火降落曲线默认的是3D曲线,要自己设置才行。

瞎说,油门保持也有自己的曲线的,并不是默认的是3D曲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正确

不全正确!
熄火降落是在没有动力的情况下,飞机往下落,在落的过程中,开最大负螺距可以保持或者提高螺旋桨的转速,在快要落地的时候,迅速打成正螺距,让飞机得到升力,减缓飞机落地的速度,来保证飞机不受损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说的,油门锁定曲线就是让你玩熄火降落的,打到油门锁定,动力锁定于设定值(一般是切断),但螺距依然可控。

网友:
还是看不明白如何设。

网友:
油门锁定。。有对应的螺距曲线。。
在螺距曲线设定。。里边可以设置 油门锁定的螺距曲线。。
功能菜单里还有个 油门锁定时的设置量。这个是油门量。
当你打开油门锁定时。。油门就会锁到你设定的那个量上。。而此时螺距是可以控制的。。依据的是你设置的油门锁定的螺距曲线

今调了一下午螺距了。。正好说说。

网友E:
我的是T8FG,jr没有,说说我的

熄火降落,就是thr hold,这个有自己的曲线的,油门输出(电机就电调,油机就油门舵机)达到设定值(默认0)

油门锁定,就是thr cut,保持当前状态曲线且油门输出(电机就电调,油机就油门舵机)达到设定值(默认0)

看你喜欢那个。

网友:
F的控油们锁定就只关油门,跟曲线无关
JR的控油们锁定后螺距曲线也切换成油们锁定螺距曲线了(hold pitch),楼主如果想玩熄火降落,只要将hold pitch设置成跟3D一样的就行了

网友:
天7的控,也是类似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T8FG,jr没有,说说我的

熄火降落,就是thr hold,这个有自己的曲线的,油门输出(电机就电调,油机就油门舵机)达到设定值(默认0)

油门锁定,就是thr cut,保持当前状态曲线且油门输出(电机就电调, ...

应该反了吧。

问一下:T8FG 的熄火开关和油门锁定开关是同一个吗?还是2个不同的。

网友(2013-12-08):
好贴啊,又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全正确!
熄火降落是在没有动力的情况下,飞机往下落,在落的过程中,开最大负螺距可以保持或者提高螺 ...

那不知油门锁定时的螺距曲线可否设定和3d模式的螺距曲线一样呢?

网友:
换个开关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不知油门锁定时的螺距曲线可否设定和3d模式的螺距曲线一样呢?

前面,有人说过了,可以设成3d曲线,我就是这么设的,或者根据你个人喜好来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