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0跑船,遇到问题。

楼主(2011-04-10):
今天去跑mini eco。第一块电池3s 2200mah跑了7,8分钟,期间有两次钻水,大约5秒钟后出水。
换电池时发现有水进去,大约在20ml左右。

清理好积水,换好第二块3s 2200mah,发觉油门没有动作,舵机正常工作。
关闭FS遥控器,稍停片刻,开启遥控,小船能正常操作。
开了1分钟左右,船停在湖中不能动弹,准备用另一小船救援。过了一会儿,发现又能行驶。如此2,3次,不敢再试。
开回岸边。拆了胶带,在岸上测试,发现还是这种故障。而且好像一直能听到接收器对码的声音。

接收器和电调都做过防水,电调防水可能未完全做好。

是不是,电调进水短路造成的?

请各位高水诊断。

楼主:
另外,如何做好防水?
船装好电池,封闭舱盖,静态情况下不漏水。
拆掉螺旋桨,电机工作一段时间,也未发现进水。

貌似胶带密封性也不还凑合,怎么进的水呢?
冷却水管漏水?

网友:
钻水还能跑?有问题

网友A:
电调与接收之间的信号线插头湿了。

网友:
进水后马上跑很危险的。
晒干比较保险

网友:
防水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与接收之间的信号线插头湿了。

我也觉得是这个问题。接收器的两个插头都用704胶封了,应该没有问题。
怀疑是电调出来的信号线接头处有问题。
电调是贴在竖直的隔水舱板上,撕下电调,调整角度,发现有时可以控制电机工作。有种信号线接头接触不良的感觉。

楼主:
用电吹风的冷风吹干船舱和电调等元件。发现电机和舵机都能正常工作了。
但不知道是不是像昨天在湖里那样时断时续。该如何测试呢?如果还在湖里试,貌似风险太大,抛在里面,太麻烦了。
能不能拆了螺旋桨,在浴缸里持续工作?放电到安全电压,这样对电机,电调等元件有影响么?

谢谢各位回复。

楼主:
终于知道漏水的原因了。原来是船壳漏水。

今天在浴缸里将船身微侧,观察船内是否进水。结果发现是船壳接缝处漏水。

楼主:
一直渗水,后面两张照片,是手捏船头,稍用力的效果。
开裂位置是右侧船头开始,约5cm。

船拿到手,刚开始试了几次,决无碰撞。

楼主:
要是电调因进水烧了,能不能找腾翔,让它赔啊。呵呵。
漏水搞的,对航模都有点胸闷了。

楼主(2011-05-29):
命运多舛的腾翔mini eco。
昨天准备跑船,准备出门的时候发现舵没了。还好,在盒子里发现了,没有在跑船的时候丢了。

可能是俺RP差点,什么破事都遇到了,这船真不让人省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如何做好防水?
船装好电池,封闭舱盖,静态情况下不漏水。
拆掉螺旋桨,电机工作一段时间,也未发现进水。

貌似胶带密封性也不还凑合,怎么进的水呢?
冷却水管漏水?

检查舵拉杆的风琴,很多船渗水就是风琴里面的黄油干了或是拉杆在推拉中把黄油推拉出来了。这种问题,一般的人我不告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舵拉杆的风琴,很多船渗水就是风琴里面的黄油干了或是拉杆在推拉中把黄油推拉出来了。这种问题,一般的人我不告诉的。

谢谢。不过这个小船没有风琴套。:loveliness:

楼主:
这个舵片怎么办啊。
用AB胶粘上去?
用焊锡焊一下?
用弧焊搞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舵片怎么办啊。
用AB胶粘上去?
用焊锡焊一下?
用弧焊搞一下?

最好用氩弧焊,腾翔原装的电调可以保修,平是要多注意漏水的问题,接受机,舵都要做防水,船壳可以加点环氧胶补上~~~~~
一定要确定控的问题,最好做失控保护,FS的控可靠性比较差,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用氩弧焊,腾翔原装的电调可以保修,平是要多注意漏水的问题,接受机,舵都要做防水,船壳可以加点环氧胶补上~~~~~
一定要确定控的问题,最好做失控保护,FS的控可靠性比较差,要小心~~~

谢谢。
船壳已经用AB胶补了,漏水问题已经解决了,前几次漏水应该都是船壳造成的。
舵准备找人用氩弧焊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