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450pro尾驱动齿盘和对转齿啮合太浅该怎么调?

楼主(2011-04-10):
钻研了一晚上,发现除了扩大侧板螺丝孔位,好像就根本没法调尾驱动主齿和对转齿的啮合程度。

请教大家,市面上有没有尺寸稍大点的尾驱动主齿和对转齿卖?或者是还有什么高招么?

网友A:
PRO的本来就比V2的大 还有副厂的尾管座子没原厂的靠前 你买个原厂的试试

楼主:
顶起来,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B:
主轴固定坐后移1MM

网友:
 我的 450sport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小齿盘 和 尾传动齿轮组 的 对转齿 吻合太浅。
 不知如何想办法。请高人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固定坐后移1MM

这就是说修改侧板螺丝的孔位,有其他方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的本来就比V2的大 还有副厂的尾管座子没原厂的靠前 你买个原厂的试试

网友:
我买的飞魔士金属尾固定座就是这样,乖乖换回原装好

网友C:
飞越有伞齿的调节垫片,买点回来试试,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越有伞齿的调节垫片,买点回来试试,很好用的。

这个似乎没用,需要改变主轴和对转齿轴间的距离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的。现在顶多啮合半个齿的深度。我是将主轴尽量往后装,尾管座尽量往前。实在没别的办法了。如果对转齿能稍微大一点点就好了。

楼主:
看来只有采取把侧板上的尾管座螺丝孔向前扩大一点这个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似乎没用,需要改变主轴和对转齿轴间的距离

明白了,我的YT sport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买了飞越上侧板搞定,是孔距问题。

网友:
还是很难搞定

网友:
都说了我当时也买了套该皮带的套件 拿回来根本咬合不了 没办法不想折腾直接轴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