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lat请进,我这个凤凰模型库升级成功了吗?

楼主(2011-04-11):
好像没什么变化啊,没感觉多了机型。

楼主:
总共165个机型。我是3.0R版的。

忘记升级前记下有多少个机型。

我是win7.64bit旗舰版。首先是把那个压缩文件解压到“库-文档-PhoenixRC-Downloaded updates”

然后运行凤凰的安装目录下的phoenixUpdateInstaller,安装后程序会把那些解压出来的文件删除的。

最后,还要用重新用破解的PhoenixRC来覆盖一次,否则又会找不到usb狗

网友:
应该是已经安装好了,你可以在“系统设置→查看升级”里面看一下,如果没有显示新的更新,就是已经安装成功了,祝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