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450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1-04-11):
一直在飞泰世的无副翼的200.用的斜盘舵机是MKS DS450.
一致性和速度,力量都还满意.
但是昨天突然发现一个斜盘舵机出现奇怪的故障.

开机自检的时候,一个舵机停在中立点不动了,就像卡住一样.
动摇杆,舵机也不动. 用手掰一下,舵机又正常了.

或者开机自检正常,动摇杆,舵机也正常工作,突然就停在中立点了.

拆开舵机检查, 没有扫齿, 目视检查舵机线也没有断路.
如果是驱动电路出问题了,为什么会断断续续的正常工作呢?
舵机的电机应该也没有烧,舵机正常的时候,行程,速度和力量都和另外2个舵机没有区别.

个人推断可能是舵机的电路的接触问题.希望能得到MKS的舵机工程师的技术支持...
毕竟这个舵机不便宜,我在德国,要价快30欧了. 昨天才烧了一个尾舵机...
一直烧下去,钱包受不了了.如果能自己修好,还是自己动手搞定好了.

另外希望MKS的QC能做的更好点,3个舵机中的另外一个的电机线被固定螺丝磨破皮,导致我的电调烧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一般會有此問題..80% 電機有問題了(老化,過載)

老化: 屬力量減弱...而後燒掉或是不工作

過載 : 單一線圈燒燬, 但力量足  (你比較屬於此項) ps : 馬達會有 3或5 級的線圈,燒掉 1 級就是你的現象

最常出現的問題在球頭太緊, 舵機無法完全歸 零點 , 另外,不飛行時沒有將接收機關掉

讓舵機在同一點長時間工作也會如此... 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 德國有代理商可提供售服

线被固定螺丝磨破皮,导致我的电调烧了.  ?? 是電機線被蓋子壓到嗎? 是否有圖片..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會有此問題..80% 電機有問題了(老化,過載)

老化: 屬力量減弱...而後燒掉或是不工作

過載 : 單一線圈燒燬, 但力量足  (你比較屬於此項) ps : 馬達會有 3或5 級的線圈,燒掉 1 級就是你的現象

最常出現的問 ...

多谢回复,上周末把舵机拆散,所有齿轮和电位器拆下来,可以确定是电机的问题了。问题是我拆了舵机,易碎帖已经碎了,还有售后么?
12月份才买的舵机,飞了不到50个起落吧,电机是否需要加强一下,还是因为我飞FBL,这个又是PITCH的舵机,连杆最短,动作最频繁,受力最大?
请问舵机在同一点长时间工作是什么意思?是否需要飞够一定的起落以后交换舵机的位置?
当时买的收据早就扔了,晚上发信去问问。是否直接发给www.mks-servo.de 就ok了?

ELEV的那个舵机确实是因为出厂时外壳安装的时候积压了电机正极线,导致线的绝缘层破了,然后和电机的外壳接触,外壳又和负极焊一起。。
图片只有修复以后的拉。修复以后目起那暂时还工作正常,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一命呜呼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A:
ds450 給一般450 電直飛是ok , FBL 就不行, 那個時代 尚無FBL直昇機,

雖然是 7MM 比6MM 馬達大上一號了, 只是就壽命來說, 比較不合用..(DS95/DS95i 會是個不錯選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450 給一般450 電直飛是ok , FBL 就不行, 那個時代 尚無FBL直昇機,

雖然是 7MM 比6MM 馬達大上一號了, 只是就壽命來說, 比較不合用..(DS95/DS95i 會是個不錯選擇)

我的DS450是给EP200用,和250一个级别,95太重了。每个重出10多g。
三个舵机加起来重了快40g了。。。
已经重新定了一个ds450,看来只有换3156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在飞泰世的无副翼的200.用的斜盘舵机是MKS DS450.
一致性和速度,力量都还满意.
但是昨天突然发现一个斜盘舵机出现奇怪的故障.

开机自检的时候,一个舵机停在中立点不动了,就像卡住一样.
动摇杆,舵机也不动. ...

我的DS450也是一样症状,国内可以维修吗?

网友B:
MKS客服在吗?我的DS450国内可以维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KS客服在吗?我的DS450国内可以维修吗?

i also write an Email to the MKS Germany one week ago.
But till today have got no answer.

网友B:
引用 楼主:

i also write an Email to the MKS Germany one week ago.
But till today have got no answer.

是啊,我的DS450都坏了快一年了,一直没人搭理。换舵机活动也没份。。。

不过95确实是太重,力矩重量比远没有450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的DS450都坏了快一年了,一直没人搭理。换舵机活动也没份。。。

不过95确实是太重,力矩重量比远没有450好。

95确实太重了,20多克的重量,像我飞小机,总共就300g不到的全重。
如果DS450换DS95。整机要重出30多克 超过10%了。
我重新定了一颗ds450。如果再轻易的挂了,只有用富他爸的3156了。

网友:
不过3156的参数还是不够DS450好。

其实95的思路不错,用大一号的电机来获得高的参数和可靠性,但是那个铝壳是在是个大累赘,除了在大炸情况下有点用。

200级别的小飞机用这个貌似还不错: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s=03fa59a452e5670d47956b915b38dbb2&t=1427921

网友:
200 級.ds450 是ok 的,

如果要讓舵機 壽命長些, 在直昇機的球頭儘量不要太緊, 它容易讓馬達在同一點持續工作,倒致馬達燒燬(這是小型直昇機
最常發生的問題)

德國那裡有代理商,, 您可以就近..服務, 大陸地區 請至mks 合作經銷店..或短訊 mks-cn 連絡即可

www.mks-servo.com  內有世界各地區服務點....

网友(2011-05-28):
3156参数不如ds450?别光看参数!好多国产的几十块的舵机参数强多了,但是谁用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