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帮帮俺

楼主(2011-04-11):
本人新手 从未玩过遥控模型.. 上星期购得一直升机 esky 013 到家从没飞上去过 结果飞机打到墙上
发到卖家那里 帮我修好之后 发给我我收到后 先开控 后插电源 陀螺仪指示灯一直闪用控控制也没反应.
后来打电话问卖家怎么回事. 他居然也不知道,说是飞机试好之后再发我的 不存在这问题但飞机接受不到信号是事实..
后来又打电话,卖家说可能是晶体问题接收不到信号,让我把晶体拔了再插..我照样试了.. 结果插上电源,飞机突然失控..
现在又给撞坏了.. 损失惨重 修了几百块不说还从没飞上去过.. 真闹心 . 无奈之下 叫卖家发了配件给我. 修好之后 放那 等练好了再玩
先搞个模拟器练练先 .. 进入正题 ....
机器插上电源 为何遥控 控制不了 一点反应也没有 只是机器陀螺仪指示灯在闪 . 电源线发烫 ..
请教各位翱翔的老鸟们 帮帮我这只等待飞翔的菜鸟吧!!!!!无比感激 ...............

网友:
直接上450吧,记得先联系模拟器。

网友:
练习模拟器

网友A:
第一检查对频成功没有  第二看看电机或舵机有没有短路

楼主:
直接上450吧,记得先联系模拟器。
我这就是45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检查对频成功没有  第二看看电机或舵机有没有短路

兄弟能详细说下步骤吗,请原谅我是新手..
简单的说下 怎么检查对频是否成功,电击或舵机是否短路

网友:
“电源线发烫 ”。。。。不会是插反过吧??

网友:
先练模拟器,再多上网学习,没有基础就飞不炸才怪

网友:
买013是个错误的选择,不好飞的。
调机的时候先把电机线拔两根下来,测试一下舵机和陀螺仪是否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