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5怎么改(老毛进来确认下缺的部分)

楼主(2011-04-11):
看了几段T55视频,发现重量分布不平衡,后车身明显下沉(波箱压的),要是再加个喇叭,那更严重了!

郁闷呀,如果非要均衡的话,只能把波箱放在前面,通过轴传,后面才能放下M26的音箱,中间是电池和MFC,严重郁闷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几段T55视频,发现重量分布不平衡,后车身明显下沉(波箱压的),要是再加个喇叭,那更严重了!

郁闷呀,如果非要均衡的话,只能把波箱放在前面,通过轴传,后面才能放下M26的音箱,中间是电池和MFC,严重郁闷 ...

能不能把后面的2根避震换一下,弹性大一点,这样就没那么沉,当然不要太硬,不然避震效果也差了。车头加点负重也考虑下

网友:
你的55装完了?

楼主:
没装完,我正在YY中

网友:
老兄要注意一下了,经常D痛不好啊。

网友:
刚买了T55还没运到。。。不玩声组,直接2S锂电两组并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几段T55视频,发现重量分布不平衡,后车身明显下沉(波箱压的),要是再加个喇叭,那更严重了!

郁闷呀,如果非要均衡的话,只能把波箱放在前面,通过轴传,后面才能放下M26的音箱,中间是电池和MFC,严重郁闷 ...

知道厉害了吧!!!

网友A:
蛋疼就把它割了吧。

网友:
车头加铅块··疼得厉害就割了吧·没有也挺轻便的

网友:
   T55问题多多呀

网友:
 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实践~~

网友:
越重效果越好!

网友:
麻烦的东西啊

网友:
其实把限位的小块块和弹簧稍微调一下就会好一些。你看我上次发的T55
的图,就没有那么头轻尾重。而且我还是只装了波箱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蛋疼就把它割了吧。

这个是建设性意见,bank好好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建设性意见,bank好好考虑一下。

在娱乐还靠qiu的年代,不行呀!

楼主:
老毛看看缺那哪个?

网友:
C板缺失严重,C34C35C42C45C54重要的就是这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