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救援船配置

楼主(2011-04-11):
请教高手:
最近想自制个风动救援船,手里有2221电机KV3700,XXD80A双向电调
看到别人的风动救援船动力都是2212之类的电机,我这个电机转速高,适合做风动救援船吗?
80A的电调,用2S或3S跑,用多大的浆合适呢?

网友:
风动船应该按固定翼的配置走

楼主的是电直的马达吧

我也一直纠结这电直和固定翼的马达有区别吗能混用吗

等大虾来...

网友A:
这么高KV值不太适合做风动船的动力,如果非要用的话,需要4寸或5寸的桨,3S下电流大,电消耗的很快。
如果用2212 KV1000电机1047桨,3S电推力1公斤,足够用了。50块搞定,还好安装。
电直的电机基本都是高KV值,如果不是玩竞速机的话都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KV值不太适合做风动船的动力,如果非要用的话,需要4寸或5寸的桨,3S下电流大,电消耗的很快。
如果用2212 KV1000电机1047桨,3S电推力1公斤,足够用了。50块搞定,还好安装。
电直的电机基本都是高KV值,如 ...

那么说电直的电机是可以用在固定翼上的喽(竞速机)

网友:
有模友用类似电机玩飞翼或竟速机,船上用不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