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柏通的1.5G的图传了

楼主(2011-04-11):
1.2G  2.4G  5.8G坛子的朋友都有用的,本人上了1.5G的1500MW的,不如效果如何?这几天装机试验。

网友:
1.5G容易干扰GPS,不少民用GPS的频率都是1.5G

网友:
引用 楼主:
1.2G  2.4G  5.8G坛子的朋友都有用的,本人上了1.5G的1500W的,不如效果如何?这几天装机试验。

另外,帮你纠正一下,应该是1500mw,1500W功率的图传估计可以传到火星了,吓人

网友:
不是说GPS频率在1.2G附近吗?

网友:
可能影响GPS

网友:
等待楼主使用报告

网友:
魔友们有点得寸进尺了,唉!

网友:
1575.42 是GPS的频率,按照柏通的一贯强干扰风格,整个1.5G频道将被干扰,也就是说楼主飞行基本靠眼,沟通基本靠吼,GPS都不用装了。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的帮助,1.5G的不敢用,正与商家商量换1.2G的

网友:
我以前也买了一个1.5G 1500MW   距离只有200-300米  不知道是人品问题还是就买到假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烧到功率管了吧

网友:
楼上说的功率管可以换吗?

网友:
错过的颜色:(09:24:48)
现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吧?
深圳安防工厂168:(09:25:12)
这是深圳柏通公司的产品
深圳安防工厂168:(09:25:50)
你可以在淘宝任何一间店打听一下距离就可以了
深圳安防工厂168:(09:26:04)
无线的产品是跟距离及干扰有关的
深圳安防工厂168:(09:26:22)
我们做了几年的安防产品了
深圳安防工厂168:(09:26:26)
不会有假
错过的颜色:(09:27:01)
我都测试过好几次了 都一样  现在既然出问题了主要想解决问题  不讨论其他的了

深圳安防工厂168:(09:28:03)
这本来就没有问题啊
深圳安防工厂168:(09:28:08)
你没用过传输器吧
深圳安防工厂168:(09:28:11)
晕啊
深圳安防工厂168:(09:28:19)
你问一下别的店卖这些的就清楚了啊
深圳安防工厂168:(09:28:22)
没有问题的
深圳安防工厂168:(09:28:34)
你想太多了,柏通的在国内是很好的了
错过的颜色:(09:28:35)
只有两三百米的距离也算正常吗?

深圳安防工厂168:(09:28:41)
肯定了
深圳安防工厂168:(09:28:50)
传输的情况是多种
深圳安防工厂168:(09:29:02)
受很多因素影响的
深圳安防工厂168:(09:29:10)
你问一下别的店不就清楚了吗
错过的颜色:(09:30:39)
你这样根本不是想帮我解决问题的   其他的可不是你说的这样

深圳安防工厂168:(09:30:56)
那你拿到柏通的工厂去看是不是柏通的
错过的颜色:(09:31:27)
能不能修理呢?

深圳安防工厂168:(09:31:31)
你以为传3公里无线部门门不管吗
深圳安防工厂168:(09:31:36)
不是修不修的事情
深圳安防工厂168:(09:31:43)
没有坏的
深圳安防工厂168:(09:31:45)
是OK的
深圳安防工厂168:(09:31:50)
你是听了外行的话了
深圳安防工厂168:(09:31:56)
想得太神了啊
深圳安防工厂168:(09:32:12)
1。2G2。5W也传不了多少米
深圳安防工厂168:(09:32:16)
别说是1。5W
深圳安防工厂168:(09:32:28)
柏通的系列产品我们全都有
深圳安防工厂168:(09:32:36)
对柏通的产品算是了解的
深圳安防工厂168:(09:32:48)
你尽可以在网上任一店问一下柏通的事情
深圳安防工厂168:(09:32:56)
网上卖柏通的产品的多的
深圳安防工厂168:(09:33:01)
一问就清楚了
错过的颜色:(09:33:31)
有人说可能是功率管烧了  有这回事情不?

网友:
错过的颜色(2011-04-16 09:33:31):

有人说可能是功率管烧了 有这回事情不?

深圳安防工厂168(2011-04-16 09:33:39):

不是的
深圳安防工厂168(2011-04-16 09:33:41):

那是外行的
深圳安防工厂168(2011-04-16 09:33:48):

烧了就传不了
深圳安防工厂168(2011-04-16 09:33:52):

不可能的事情

网友:
这卖家是强

网友:
这卖家装傻    其实他自己懂的

不然为啥在卖的时候  标注距离  500-800米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