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原配的4.8V-1100毫安接收电池飞600可以坚持几个起落?

楼主(2011-04-11):
飞600油机的好朋友们请赐教,
舵机
是四颗JR591模拟舵机,尾巴是futaba9254。不知道能安全飞几个起落?
JR原配的4.8V-1100毫安接收
电池
本地一个新手问的问题,本人不飞油直,不敢冒然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A:
一个吧,尽量早点降落哈

网友B:
可能也就一至二个吧, 我用6800MAH接收电, 第6个起落我就不敢飞了. 这东西还是小心的好, 注意看电量显示.

网友C:
一般航线飞行4个起落没问题,3D的话保险点2个起落,我是备两组接受电,降落后不关接受机测量电压4.6伏就换下。

网友D:
我觉得两个可以保证 建议你买个小电量显示器

网友E:
600标配电子设备,一个起落9分钟大约消耗330mAh容量,保守点2个起落没问题,最多3个起落

网友F:
我用3S锂电,哈哈~

网友G:
我用6S锂电池

网友E:
飞行时间只和你的电池容量有关,几S都无所谓

网友H:
591是标准舵机.不太耗电

网友I:
新的3个起落,老的就难讲了

楼主:
感谢好朋友们帮忙,心里有数了,谢谢!: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