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平衡仪用天8怎么设置?

楼主(2011-04-11):
kds平衡仪怎么用天地飞8通的
遥控器
设置?还有就是3d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怎么设置,怎么设置3d开关?说明书上没有,麻烦小丘或者用过此平衡仪的高手回答!

网友A:
天八没用过,只知道将平衡仪蓝色感度线插在一个可控通道上,然后设置开关的左右舵机最大行程量。来控制感度和相应的工作模式。

楼主:
想问问,这个平衡仪好用吗?

网友A:
现在的平衡仪不知道,我入手的那个脱控悬停没问题。如果你悬停不好,多半是因为飞机自身不够稳定或者平衡仪设置没有到位。还有可能就是平衡仪损坏。

楼主:
我的平衡仪接上ccd就不能自检,而且主控器红绿灯常亮,舵机没反应!不接ccd平衡仪可以自检,舵机有反应!什么问题啊!我检查多次了,接线没有错,接电顺序也正确!求解!

网友B(2011-05-31):
群里的告诉不够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