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雕刻机主轴电机

楼主(2011-04-11):
我近日收了一个坏的雕刻机主轴,拆解发现24000转的主轴电机应该就是普通的3相感应电机。但有一件事情想不明白,最快的2极电机应该在50赫兹的交流电下,转速应该在3000转以下;这个主轴电机怎么可以做到50赫兹6000转的转速呢?难道还有单极电机的绕线法不成?

楼主:
回复 楼主:

另外 这个1.5kw电机我试了下,变频器启动后,大概20几赫兹时,电机的单线电流就有25安了!从外观上看,转子的表面损毁比较严重。我估计转子鼠笼变形磁隙变大造成感应电流激增,但会有这么严重吗?接近10kw电机的电流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干脆把所有疑问都问出来吧
那位大侠做生产过电机转子的,这个转子有神马讲究没有,就是把硅钢片冲孔叠装上心轴,再车一下吗,自己怎么调动平衡啊?还有什么其他注意事项吗

网友A:
捡垃圾的永远在烦没完没了的问题,永远都在眼红人家怎么那么有钱能用又新又好的,永远不明白人家怎么还用不久就丢了换新的

楼主:
第一个问题我算清楚了。400HZ时是24000转,50hz是300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捡垃圾的永远在烦没完没了的问题,永远都在眼红人家怎么那么有钱能用又新又好的,永远不明白人家怎么还用不久就丢了换新的

果然不是地球人,总不说人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捡垃圾的永远在烦没完没了的问题,永远都在眼红人家怎么那么有钱能用又新又好的,永远不明白人家怎么还用不久就丢了换新的

说自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捡垃圾的永远在烦没完没了的问题,永远都在眼红人家怎么那么有钱能用又新又好的,永远不明白人家怎么还用不久就丢了换新的

我对UFO大侠没有什么偏见,说的事情情感上难接受,但却有些道理。我是觉得这个东西自己搞来学习一下吧,又是朋友出力帮我搞的,收来学习一下很好的,如果自己买一个新的是肯定不舍得拆开研究原理的了。
真是用的话估计不能再用做雕刻机上了。我想自己学习下做个转子,把这个做车床磨头的动力吧

网友:
呵呵 重在捣鼓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功率跟频率有莫大的关系?应该是相同功率的变压器,电机等电器元件的体积大小与其工作频率的高低有莫大的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跟频率有莫大的关系。我见过超高频变压器,拳头那么大,功率30kw。

目前的问题不是频率造成的,频率才20多,还不到工频的一般就已经20多安电流了。我这个变频器还没有调整过力矩补偿,只是普通的启动一下,就这么大电流,实在是想不通

网友C:
没调转折频率吧,这样试很快就挂了,要设置下转折频率,低频的时候电压很低,那样就不会烧主轴,要不然在20HZ  220V电压下主轴很快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调转折频率吧,这样试很快就挂了,要设置下转折频率,低频的时候电压很低,那样就不会烧主轴,要不然在20HZ  220V电压下主轴很快就坏了

我的变频器是默认设置的,好像启动的电压是30v,10秒钟的启动时间(频率在10秒内匀速上升至50hz)。20hz不是我设置的,只是启动过程中随着频率增变频器加,电流也迅速增加,到了23hz左右,2.2kw的变频器就已经过流保护了。钳表测了一下数据,各线的启动电流不断增加,23hz时已经是20多安了,但各相基本平衡,估计定子应该没有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捡垃圾的永远在烦没完没了的问题,永远都在眼红人家怎么那么有钱能用又新又好的,永远不明白人家怎么还用不久就丢了换新的

这样很不好啊,抬高自己不用非要把别人踩低。
不管有钱没钱,只是我们实现的途径不同,我们相同的是追求DIY的精神,享受DIY的乐趣。
生命不息,鼓捣不止!

网友:
那你别试了,就是你没有设置好转折频率的问题,要设置到400HZ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是我没用过这类电机。谢谢指导

网友:
有些人开口就讽刺挖苦,却搞得自己如过街老鼠。

楼主:
上电试验(未完成)

感谢本论坛的志在云天、xhk009 、追求真理 几位朋友,他们对我提出的几个疑问都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我昨天调整把变频器的基准频率(志在云天所指转折频率)调整到300hz(我的变频器是为3相电机而准备的最简版,最高就300hz频率),试了一下,50hz时,线电流为6.8a左右。再试100h时,线电流钳表显示超过8a。由于冷却水只是用水龙头灌注的,没有压力,所以水冷效果不好,我不敢再向高频试了。向下调到频率80hz,但线电流显示还在8A左右。迟下加个水泵再试。
  我算了一下,如果线电流在100hz以上时不再增加,1.732*8*220=3048w了,除去功率因数0.8的因素,也有2.4kw左右了。现在的线电流明显太大了,估计是转子磁隙过大造成的。

楼主:
关于钳形表的响应频率问题

另外“追求真理”坛友提到的钳形表只能工作在工频的问题,我上网查了一下,有人确实说不是工频不准确。但看钳表的基本原理似乎又应该没有问题,我想应该是铁芯频率相应问题引起的吧?  我了解到,实际中确实有钳形表检测非工频交流电误差的问题。
    目前市场上大概有几种不同的钳表,有些可以测量1k左右频率的交流电的。我的钳表借公司电工的,找不到说明书,不知道测量频率范围。
    这个问题大家也可以顺便讨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捡垃圾的永远在烦没完没了的问题,永远都在眼红人家怎么那么有钱能用又新又好的,永远不明白人家怎么还用不久就丢了换新的

总是能看到不一般的论调,你赶快回家看看吧,说不定已经被黑洞给吃了,

楼主:
大家都喜欢上图

都是些理论上的问题,数据多,上个心轴的图吧

楼主:
红色圆圈内应该是调整动平衡的痕迹吧?蓝色很大部分是前人暴力拆解留下的虎钳痕迹

网友D:
原来的单位有自己的电机车间,做直流电机
我记得的的工艺流程是
压钢片-绕线-焊换向器-浸漆-磨轴-车换向器-车钢片-动平衡
动平衡是用钻床在钢片上钻浅孔,严重偏的好像是上胶泥,粘在一端的漆包线上
这个胶泥很好玩,环氧树脂,A+b 橡皮泥一样,几个小时固化,像石头一样硬
昨天刚玩过,给儿子的手工劳动做了个恐龙的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的单位有自己的电机车间,做直流电机
我记得的的工艺流程是
压钢片-绕线-焊换向器-浸漆-磨轴-车换向器-车钢片-动平衡
动平衡是用钻床在钢片上钻浅孔,严重偏的好像是上胶泥,粘在一端的漆包线上
这个胶泥很好 ...

谢谢楼上的介绍。直流机的转子还麻烦些。我想了解动平衡调节细节?是用手动调节吗?还是用专用的仪器?

网友:
动平衡调节是要用专用的仪器的 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