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老贾以及众兄弟

楼主(2011-04-11):
1000毫米长,150毫米宽的帆船,装2000克左右的压铅是否会超重?稳向板长229毫米,桅杆长1500毫米。合适吗?

桌面内侧那艘船。

网友:
2000千克?? 2吨重的的压铅?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体上靠谱,但实际上,帆船的各零部件相互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且相互关联。除了船长,弦宽,还跟船体形状,排水量,储备浮力大小等等有关。稳向板/压铅在船体上安装的位置也会直接影响性能。最好有相关的成熟图纸做参照。
压铅在一定范围内船都可以跑,关键是在什么样的天气条件下跑。强调大风天的迎风性能还是强调小风天的启动性能,前帆/主帆面积,风压中心位置等等,都是紧密相关的。压铅越重,横阻中心越低,船的稳性越好,大风天迎风跑的好。但同时吃水较深,湿面积大,阻力大,小风时启动就慢。反之,压铅偏轻的话,大风天跑起来就吃力了。尤其是迎风很难跑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一点也不成熟。
外形比较接近美洲杯竞赛帆船,其他参考雷虎新西兰酋长比较多。
船型细长感觉2公斤配重有点重了,重庆的风力也不是太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E级的船1米长,压铅重量在2400克左右。当然,船体排水量比你的美洲杯要大得多。还是那句话,压铅具体的重量因船而异,具体是多少才算理想,恐怕要自己多准备几个不同重量的压铅来测试才能确定。标准是能够兼顾小风天的启动和大风天的稳定性。压铅过小,大风时迎风就会很困难了。建议从1800克开始作为起点,递增到2200克,分别试试看好了。另外,如果你打算制作美洲杯那样的梯形主帆,帆面积大,恐怕更需要加大压铅的质量来平衡侧向力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朋友的热心指导,关于你的帖子我全部拜读了,很受启发。
这艘船的船体图纸作于2003年,当时主要追求仿真没有考虑航行性能。
和朋友你最近发的32届美洲杯alinghi号图纸对比,线形非常接近。但是长宽比更大,型深不足,担心干舷高度不够。
目前正在加工稳向板和艉舵,由于第一次制作此类船只,缺乏经验和必要数据,下水后想必会有很多调整,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照片上看,船体似乎确实有些低矮了。如果出现问题,可以试试降低桅杆高度,减小一点帆面积,这样稳向板长度和压铅重量也可以随之降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