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机无限

楼主(2011-04-11):
电脑可以到电脑城按照需要,今天买块主板,有米了买块显卡,可以根据情况自由组合,为什么床不可以呢?如果哪个商家看到这个商机,把床标准化以后,拆散了卖配件,价格不要太离谱的话,我等无米之人就可以这个月买个床身,下个月买个床头箱,不但可以锻炼diy的能力还可以实现上床的梦想,大家说说,这个建议怎么样?

网友:
床跟电脑配件可不一样,电脑配件是有个统一标准的,但是床可不一样,一个厂家一个尺寸标准,配不上的!就算是同一个厂出来的东西,他也要对单独一台床的配件装配刮研,这样才能有精度。而不是单纯的做好各种配件让你自己动手去装。

另外,笔记本电脑也不能统一标准,目前只有台式机上的硬件才能实现你所说的,而笔记本电脑没有!

网友:
楼主的愿望可以实现,不过---
价格贵了N倍。你看好某一款JJ。联系厂家买配件就行。一次一件。N年后,你就组装好了

网友:
不是商机

你能想到的那么多精明的商家早几把想到了

网友:
楼上的片子拿倒了,而且不是脑子片子

网友:
好像单买配件攒机,,,,,,,,,,比买整机贵很多呀

网友:
这个……如果你觉得自己不依赖检具可以完成机床精度的调整,倒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问题是包括垂直度在内的不少指标自己检查的量具成本就不大合理了……还有调整经验什么的,所以机床还是成品比较合理

网友:
有月供的啊

网友:
倒是有楼主所说的类似的东西,那是三岁娃娃玩的那种玩具床,也不是没有,只是适合的年龄层面不一样而已啦

网友:
不同领域的事,不能简单套用,

网友:
除了一些标准件外  ,电子 和软件 的控制系统倒是可以

网友:
等机床的需求达到电脑的的需求水平的时候,自然就有厂家来做这件事了,LZ只是从技术角度讨论产品,而没有从经济角度讨论商品,产品不一定都能成为商品。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分析,明白了!

网友:
你说买电脑的多还是机床的多,毕竟我们还是一个不大的消费群体!

网友:
如果不要求精度,那种模块组合式的早就有卖的,最初是奥地利进口的。培养儿童动手能力。很贵,后来国内有了仿冒的,也不便宜。

网友:
整个标准,可以上流水线组装了

网友:
其实早就有统一的东西了

这个就是图纸,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上面标注了详细的尺寸,还有加工的公差,基本上任何一个人单位只要符合加工条件都能按质量完成。可是现实往往不是如此,因为价格的和服务水平的原因,不是所有的图纸都能按质量完成成品。
引申楼主的思路,或许应该有这样一种服务,承担机加工的业务,所有的质量检测都按量具的测量来评估。貌似目前只看到了米思米的网站有这样的服务,但价格不菲。不过话说回来,很多人也买了很多工具,未必就做了很多东西,买那些工具的钱大概也够在请高水准的外协来完成少数几样东西了。
当然,这里大家喜欢玩机器,并不一定关心真的做了什么东西。

网友:
模块化 这个难哟 气车什么的我估计还可以搞

网友:
这个是有人做的,但是这个需要很大的人力财力物力才能把一台机床模块化的。

因为,模块化后,马上要面对的就是公差配合的问题, 比如说,今天你的立柱坏了,要买一根新的回来换, 买回来的新立柱,必须跟原来的立柱一样吧,否则,你的机床就没有精度了, 整台机都要重新调教了。 就是这个原因,工厂必须做到每根立柱都一样, 那就是大难题了, 要知道,公差允许得越少,制造成本就要按倍数翻,比如立柱的加工,允许0.03MM的公差,100万的母机可以应付了, 如果0.01MM的公差, 那台母机的价值就要加一个0了。加工成本?起码也得加一个0吧。。。。。

每一件部件的精度要求高了,那机器精度能提升吗?  答 案是“不”。
因为,每一件模块化的部件,装配时是互相配合的, 每件的公差是+-0.01MM, 2 件组合起来,一个上公差,一个下公差,那么,就有0.02MM的旷量了, 而机床的组合,往往都是2个以上的部件组合的, 很自然,公差就会累积起来, 那么,组合起来的机床,公差可能达到+-0.05以上了。

上面可以看到,模块化后的机床,要达到整机的效果,成本得数学级地增加。

当然,如果只是玩具一样的机床,不用讲究什么精度,强度,加工一下小木头,小塑料件的,比如那些几百块钱的 6合1机床组合,车,铣,钻,磨等功能都齐备了的,那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