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关于478浆和678浆的区别

楼主(2011-04-11):
各位前辈,本人478浆和678浆都各有一只,都是新购入的,但我用卡尺测量后感觉区别不大,请问478浆和678浆区别在那里,
在同等转速的情况下那个比较推力大,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本人478浆和678浆都各有一只,都是新购入的,但我用卡尺测量后感觉区别不大,请问478浆和678浆区别在那里,
在同等转速的情况下那个比较推力大,谢谢!

请老贾前辈给予意见!

网友:
螺距不同 一个1.4 一个1.6

请老贾审阅

网友A:
LZ你要把浆的数字含义要搞清楚!一般浆的第一个数字表示的是螺距后面的表示直径,就拿你说你这两个浆,一个478一个678那一个螺距就是1.4一个1.6直径都是78MM,至于说那个跑的快,这要和船型、入水角度、动力的搭配有关,不是那个数值大就一定快

网友:
楼上解释正确。   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要把浆的数字含义要搞清楚!一般浆的第一个数字表示的是螺距后面的表示直径,就拿你说你这两个浆,一个478一个678那一个螺距就是1.4一个1.6直径都是78MM,至于说那个跑的快,这要和船型、入水角度、动力的搭配有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