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安装角度对吗?

楼主(2011-04-11):
刚上了2米的背推电滑,因担心推力小,未找到与8060桨相配产生大推力的电机,小改了一下,加高了一下电机安装座,用了朗宇2216 1260KV的电机和9060的桨,但改前没安装试一下电机的安装角度,不知我下图的中的安装角度对吗?图中红色为机器,黑色为现用的电机及桨的安装角度,请指点一下,谢谢。

电机、桨安装图

电机、桨安装图

网友A:
建议改为前拉,新手一定要这样

网友:
电机应该向下推吧:电机轴后面高前面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改为前拉,新手一定要这样

讲讲道理啊

网友:
角度正好反了,螺旋桨朝上吹风才对

网友:
个人感觉,不需要下拉角度噢。~!我是保持电机与机身水平。 我曾经加高过翼龙电机座, 加高的高度等于电机的宽度。

网友:
水平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马上动手改,明早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