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3.0r不能pojie

楼主(2011-04-11):
1、安装3.0.j[beta]
2、在线升级到3.0r
3、替换phoenixRC.exe
4、运行phoenixRC.exe,还是显示usb加密狗没有连接。
怎么回事,缺了什么步骤吗,还是不能在线升级到r?

网友A:
老问题了,启用第二个控,随便选择一个配置文件,再禁用第二个控就好了

楼主:
我还没有连接控,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A:
你没连接,当然会提示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