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模拟器打不开了,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1-04-11):
一打开就出现这个窗口

网友:
用系统管理员用户身份登录运行一次,再用就好了
里面写的是“请使用管理员帐户运行该程序,以便启用你的许可文件。一旦许可文件设置完成,你可以使用任何帐户运行程序。”

楼主:
怎么用管理员身份登录呢

网友:
右键点程序--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