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的情况 待高手

楼主(2011-04-11):
螺距怎么飞一回变一回呢 什么都没动..每次飞完都量一遍 结果每次都变 是什么情况 螺丝胶没少打

网友A:
估计是虚位造成的。。。。检查各个螺丝和部件的虚位~

网友B:
应该是虚位造成的!

网友C:
我的每转一圈都不一样

网友D:
调到没双浆就可以了

楼主:
我现在就没双桨

网友E:
什么JJ啊 飞一次都要变?

网友D:
我的是调到没双桨但有个大浆没在0°,2个大奖都在0°了但就有双浆。搞的我很郁闷

网友F:
没双桨就可以了,桨要换个好点的,

网友G:
我觉得还是看看舵机。。同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