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托550机身震动的原因

楼主(2011-04-11):
今天飞550发现尾巴震动的厉害,很震,拿回来看了一下发现,尾轴主轴没有弯,桨重量相差不到1.1g,我这就纳闷了,轴传的飞机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吗?求解

网友A:
桨差1.1g肯定震啊

网友:
尾奖也要做平衡测试的

网友B:
我的550e开始尾巴也抖得很厉害,后来把尾管中间传动轴的轴承仔细安垂直,尾管插入机身后往外拉1mm,就再也不抖了

网友C:
换个加厚垂直尾翼也可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桨差1.1g肯定震啊

 平衡大桨的时候到底需不需要“重量相等”呀?
我现在的做法如下,但还是有些震动。
1、动平衡:两个桨的重心点一样。(在重心偏向桨根的桨的桨尖粘贴纸)
2、静平衡:两个桨放在桨平衡器上保持水平。(在较轻的桨的重心点粘贴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加厚垂直尾翼也可能解决

 这个有效吗? 是什么原理呀?

网友D:
这问题不要抱多大希望解决!

我去年买的机子同样的问题到现在没解决,以上的所有方法都用尽了包括寄去东莞亚拓也没法子解决,这是亚拓550的通病了,运气好的就莫名不抖。不过可以尝试我最后用的方法改善很多,因为550的机身本身碳板薄才1.6M,很软强度刚性都差,我在机身的电池板下和大齿盘下有预留的孔处加了2根加强铝柱,机身刚性大幅提高,运行时变形减少也不会出现大齿单向轴承卡死的现象,再加上垂尾粘碳片加固,抖动大幅减少。我觉得最终解决应该还是换2.0的碳板,这个飞越有卖的。以上个人经验仅供参,不对各位指正。

网友:
我的550

我的550   起飞时  尾撑 也会 震动  但油门 继续加大后  就不抖了  空中 蛮好

我的尾传动杆  上 有  2个 轴承  自己后来加了一个

网友:
在尾管中间传动轴多加一個轴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550e开始尾巴也抖得很厉害,后来把尾管中间传动轴的轴承仔细安垂直,尾管插入机身后往外拉1mm,就再也不抖了

这个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去年买的机子同样的问题到现在没解决,以上的所有方法都用尽了包括寄去东莞亚拓也没法子解决,这是亚拓550的通病了,运气好的就莫名不抖。不过可以尝试我最后用的方法改善很多,因为550的机身本身碳板薄才1.6M,很 ...

http://www.tudou.com/v/mBoeN14nR_Y==.html
发回亚拓检测一切正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