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会 蛇滚的高手们 滚转时是打升降还是方向

楼主(2011-04-11):
小弟在练习这个动作   可是怎么也练不好  所以上来请教请教高手们     你们的蛇滚都是怎么滚的    我是日本手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用下单翼象真机滚的时候方向舵不能用来调整姿态..要是出现方向和副翼反舵的情况飞机就会停止横滚了.有时候只拿副翼横滚的话会很慢.加上方向就快得多. ... 所以是方向副翼一边倒..有点难看.

网友:
先把左右侧飞   正反眼镜蛇  搞定(掌握油门感觉)   然后几个动作和起来就方便多了

前几个不熟练   蛇滚就出不来或者不好看

网友:
 也不太懂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基本上是飞机每个舵面包括油门都在动~~~需要提醒的是,不是左右侧飞、正反眼镜蛇会了就会眼镜蛇滚,想象和现实是有差别的~~~~
这个练不好很正常,需要时间和耐力,还要频繁的炸机~~~~吊机是3D的基础,眼镜蛇滚才是3D的入门~~~~楼主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基本上是飞机每个舵面包括油门都在动~~~需要提醒的是,不是左右侧飞、正反眼镜蛇会了就会眼镜蛇滚,想象和现实是有差别的~~~~
这个练不好很正常,需要时间和耐力,还要频繁的炸机~~~~吊机是 ...

权威的回答,呵呵。
还是从横滚开始吧,不要太多的油门调整,你先从慢动作开始,弄明白在哪个姿态打什么舵,然后用慢速机慢滚来适应各个舵面,练习的开始建议选择非常慢的飞机来练,有了反映以后上大型油机,前提就是丰田说的,必须要有时间和耐力。
然后就是楼主是什么手?要是日本手还好点,美国手的话需要2手协调,更难一点。一是在保持副翼的舵量同时打升降舵,二是2手如何协调才能让2个舵面完美过度。

网友:
正反侧飞眼镜蛇和四面吊机都熟练才能蛇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