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航拍的几个小疑问

楼主(2011-04-11):
1, 四轴航拍怎么防止抬头和低头?
四轴往前飞的时候,是前面的两个电机慢速,后面的两个电机高速,也就是说属于低头状态才能往前飞,那么四轴上带的摄像器材也会同时低头,拍出来的影像就基本冲着地面了,而不是冲着前面了;反之,四周往后飞的时候,拍出来的影像会冲着天上而不是前面了.如果加上单轴云台,会不会自动修正这个问题的呢?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呢?
2, 航拍的云台上经常装的是卡片机,这些卡片机是市面上买到的一般的数码相机呢?如果是的话,那么怎么通过遥控器遥控拍摄呢,买到的数码相机需要改造马?另外,如果四轴带gps和自动返航功能,外加单轴云台和卡片机,这样的遥控器需要用到几通道的呢?
刚开始入门,问题可能比较简单,请知道的朋友多多指教。

网友:
1、用单、双轴云台可以反向的校正四轴本身的摆动
2、想控制相机需要用舵机做机械触发装置,加上GPS等功能得八九通以上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
也就是说,基本上都是单独拿一个舵机来作为机械手,用来手动按数码相机的按钮

网友:
其实很简单但又很复杂

选一个带有陀螺仪的云台 这样可以 使镜头始终保持在一个方向 或者选择多个陀螺仪的 3轴 都可以 随便转 就对那一个点

第二个 就是可以把数码相机或摄象机的 按钮接到个 舵机板上 通过开关通道来实现 接通或断开

哥们科技含量太高实在造价承受不起

来个简单的

记得以前有一种手炉子 里边装上火碳 然后暖手的结构不 怎么转 火球也不掉

就用这个 把相机装里 然后把他固定在飞机上 基本可以 保持相机水平 但是转向 就得控制了

楼主:
楼上提到的那个火炉的结构我了解,我原本想到过这个结构的,就是用一个轴夹在卡片机的上部分两侧,卡片机的重心在轴的下面,重力能保持卡片机一直处于竖直状态,就是类似不倒翁的原理。
但是,还有一个惯性的问题,就是说:在四轴往前飞,处于低头状态的时候,用了不倒翁结构,卡片机可以保持往前拍得状态,不会低头拍地面,但是当四轴由往前飞的状态停下的时候,惯性会使卡片机的下部分往前继续走,上部分的轴不动,那结果就是卡片机绕着轴往上前方甩,镜头就会派到天空了;反之也一样的。
手炉的机构是要火球不掉出来,而航拍不但要不掉出来,还要保持镜头水平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