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013

楼主(2011-04-11):
我的013 不知道怎么回事 开控 插电源 距离远 没反应 只是陀螺仪指示灯一直闪
如果靠近控的时候 机器像是疯了一样  乱动 ..
而且无刷调速器 发热  很烫  大概半分钟的样子  就会烫的厉害
请教高手 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接收及控的问题

网友A:
有条件的尽早换个好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的尽早换个好的控

给推荐个控. 价格不能离谱 不超过300

网友A:
我以前也是013飞机。前两个月换了华科尔2801感觉良好,你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是013飞机。前两个月换了华科尔2801感觉良好,你可以考虑

我是菜鸟 013到手 从没飞上去过呢  1个星期了  炸了2次机
这次修好 卖家发来  结果插电源没反应 就我刚刚说的那情况

网友A:
我第一架013给我三秒炸了呢,还有两台013尸体
你的问题有可能是晶体问题,试机记得拔开两条以上电机线

网友:
给你一个建议,你现在不要尝试飞了,你也飞不起来,先用原机的控练习模拟到三面悬停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架013给我三秒炸了呢,还有两台013尸体
你的问题有可能是晶体问题,试机记得拔开两条以上电机线

你尸体 还在吗  可以转给我不  练习用   炸鸡能直接换上

网友:
副翼座都容易坏,也很贵!我两个尸体都没这个了,其它的还有,大齿轮套装都有。013的配件贵死

网友A:
马达电调两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电调两套

013上的 都转我吧  你QQ多少 我加你

网友:
你加我Q聊聊172005291相信你没人带,有人带也不会买013了,我玩013三年还不敢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的尽早换个好的控

网友B:
013还是算了吧,赶快出了,想办法搞钱一步到位

网友:
應該你動過控的陀螺微調.所以燈會不停地閃.這個JJ(依絲街)我見過未加油已高速的,還好大槳未食角否則又傷不少圍觀者

网友:
真的啊

早幾年這里有幾個都玩這個機機的.結果都給修到腳脛出血,還好未食角否則它會出奇不意_眼都無,還是聽樓上說用好點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013还是算了吧,赶快出了,想办法搞钱一步到位

网友:
先专心练习模拟器,练好了再飞013。看看下面视频,你懂滴~!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0NzYyOTI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3还是算了吧,赶快出了,想办法搞钱一步到位

一步到位到什么程度????  哪种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