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爽飞330X

楼主(2011-04-11):
330X操控比直升机稳定很多,飞起动作来很轻松,唯独不能倒飞。现在来个休闲的飞行,技术一般,大家不要见笑。片中的机体其中一只桨炸裂了,有点振动,不是很稳定,但已经很不错。

网友A:
冰大也玩新花样了啊

网友B:
这技术很牛逼了、   我只会对屁股、楼主能不能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可以飞直升机然后飞这个比直升机容易得多,因为没有直升机的癖性,直升机动一下尾巴,对整个机身姿态都会有干涉,而4轴却少很多,4轴飞的感觉和LAMA类似。
这个四轴很容易飞,但顶风的时候会不稳定,容易抬头或翻转。底下受风的情况也容易出现不稳定的情况,飞控还有改良的余地。

网友C:
我也是一直对尾巴。。

楼主:
多练习模拟器,模拟器可以用直升机来代替,很快就可以过关了。

网友D:
在家里都敢这样飞,厉害!

网友E(2011-06-27):
我也想弄个飞飞呢 可是我这边没有玩这个的 怕 弄不明白:loveliness:

网友F:
我也只是对尾,

网友B:
谢楼主指导、现在已经搞定对头和8字航线了、

网友G:
为什么的330起飞总是往一边倾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