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4 号手基洛的RC改造

楼主(2011-04-11):
照片

录像

网友:
哥们,你这个能潜几米啊?用的35M的晶体吗?潜的太快了点,能慢点吗,如果下潜后,水泵电机停止工作一段时间,他会不会自己慢慢浮上来?你应该没在泵管口加自动阀门吧?

网友:
你那透明的密封管是有机玻璃吗?这东西哪里有卖?
这艇做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短潜艇就是好,除了游泳池,更可以在鱼缸里玩.完全不占地方.

我要做长30厘米左右的遥控潜艇。

网友A:
单螺旋桨的坏处就是反向力矩的存在导致潜艇不稳,跑不了直线.

共轴正反桨才能保证潜艇航行稳跑得了直线,因为正反力矩相互抵消了.

楼主能做个共轴正反桨的遥控基洛就厉害了!

网友A:
基洛级不是水滴艇型.
实力强大的楼主不应该局限于使用小号手的模型,自己开发1/144的阿尔法级吧.
阿尔法级是真正的水滴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洛级不是水滴艇型.
实力强大的楼主不应该局限于使用小号手的模型,自己开发1/144的阿尔法级吧.
阿尔法级是真正的水滴艇.

有没有工作图纸呢

网友B:
LIVERPOOL又出精品!基洛能做成静态下潜非常不易啊!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VERPOOL又出精品!基洛能做成静态下潜非常不易啊!顶

谢谢黄先生捧场!

网友:
请问潜艇前后部是通过什么方式连接固定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机是那里的配件?很特殊呢

网友(2011-05-21):
敢问楼主,水泵系统能够比较精确地定深吗?就是能悬停吗?看到好多视频里都是直接坐底了,还是因为深度不够,等到达一定深度就会停止下潜并悬浮?这个深度一般是多少?好弄吗?小弟新人,问题外行,还望指教!

网友(2011-07-15):
回复 网友A:

能说下 共轴正反桨 原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螺旋桨的坏处就是反向力矩的存在导致潜艇不稳,跑不了直线.

共轴正反桨才能保证潜艇航行稳跑得了直线,因为正反力矩相互抵消了.

楼主能做个共轴正反桨的遥控基洛就厉害了!

是什么样的原理呢?

楼主:
在船厂换大号螺旋桨

网友:
楼主这个要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