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明白晚了

楼主(2011-04-11):
呵呵,本以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我很早就明白了,想不到昨天我还在幻想这是错的。
在使用网上的MACH3软件时,一直有不稳定的情况存在,为之,加屏蔽、加滤波、换大电源、换驱动、换电机、换机床、换电脑、网上四处搜索解决办法,折腾了4个月,花钱无数。今天一气之下不用MACH。换成BHCNC系统,据FANG说是Z80的芯片(嘿嘿,咱不懂什么什么的芯片)同样的程序BHcnc系统跑起来稳定的多,连续生产50个,最大和最小偏差1.5丝,还可以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3Nzk1MTg4.html我的加工视频,不稳定的.

网友:
可以用0625或者6125的刀架 1000来块吧 车床上想跟雕刻机一样一把刀干所有活 比较困难 效率不高。
你最好问问TAOBAO上的卖家 他那里肯定有李师傅的联系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买,好像没有这么小的电动刀架?再说电动刀架运行速度也不快,不如排刀

网友:
估计是脉冲间断造成缺步,影响工件尺寸,应该不是失步,因为楼主已调适了步进电机速度与加速度。
这信息的确与FANG兄台之前的PO文相应证,倒底是Mach3软件本身问题,还是所搭配硬件问题??有合适硬件规格参考或软件参数须调整??FANG兄台不也曾洽Mach3原软件讨论区求助?不知下文如何??

网友:
不懂,还没到这级别 以后再研究

网友:
我的是可以正常车螺纹的 但是编码器是直接问李师傅那里买的 参数什么的我忘了,但是当时找了,没找到.你买电动刀架了吗

楼主:
不过

不过,我的Z轴是装拖板中间,比坛里装边上的好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系统都不稳定,要是好的话肯定要加自动进料系统, 我右手拿相机,左手不熟练。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精度和系统没有关系是什么意思?我只是同一个程序加工出来的产品尺寸不一致问题。应该也算精度问题吧?

网友:
这是我看到过最牛的数控车床了

就是楼主的手不是很协调,如果能用机械手替代,就比较完美了

楼主:
不死心

今天不死心,又去试了一下MACH3,这次的加速度设置为20,和BHCNC系统的一样,做了30个,一一测量,其中最大为9.425mm,最小为9.362mm,并且9.37,9.38什么尺寸都有,相同的就4个,9.375mm和3个9.420mm,当然最后一位数字是我估计的。嘿嘿,这回没戏了,只能玩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弄不到它用的编码器啊,以致车螺纹功能没有。你还有吗?

网友:
 mach3确实。。。。哎

网友:
呵呵 我应该是第二个使用BHCNC系统的人,当初1000块买的就图便宜了。 回来使用中发现优点在于稳定,容易用。缺点在于脉冲当量不可调整,内存稍小。至于USB不需要,因为车床基本就几行代码,不会有太多的内容。脉冲当量可通过同步轮调整,或者伺服的电子齿轮解决。再者他这个编码器也不大好买。我直接问里李师傅要了一个。不知道兄弟你买到了吗。
这个车床系统的功能我感觉足够使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是1605丝杠,直连,驱动8细分,程序里的数据要乘以3.2,16细分的要乘以6yue4ri.,这个不方便,还有不能插U盘。早上运行了一上午,还行,尺寸很稳定,机器还是原来的机器,这样就说明是mach系统的问题。也许是我设置不对,不过,现在我已经懒的去研究它了。

网友:
取代 match 的东西 很快就要有了 ,usb 高速 或 以太网接口 , 免费,

网友:
mach3的免费也是破解的结果啊,不知正版的会不会好点!

网友:
花了几个月,LZ现在明白也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