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启动困难

楼主(2011-04-11):
如题,配置是亚拓sport 的动力组合,问题很奇怪啊,电调设置缓启动,中进角,油门快速反应。螺距油门50的时候6度,飞下来电调烫手,是不是螺距有点大了?头疼的是有两次起飞时油门给到40了,大桨感觉遇到卡抖动。忘老鸟帮忙。

网友:
是不是油门曲线高了?
这样设置看看:油门 0 40  65   85  100
                             螺距40   70   100

网友:
设置成低进角就好了

网友:
LZ用什么电调啊???  不知道进角具体度数 用自动不就完了 哈哈

网友:
想知道为什么,所以留名!

网友:
電調回復原廠設置。

网友:
加大油门曲线

网友A:
是原厂的吗?  我YT原厂电机电调(450M+35X) 100% 油门  + - 10度  暴力飞行下来 电调也只是温温的

网友:
天气热了!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A:
是原厂的吗?  我YT原厂电机电调(450M 35X) 100% 油门    - 10度  暴力飞行下来 电调也只是温温的

我和这位兄弟配置一样的,我怀疑是大齿间距问题了,今天已调好,忙,改天试飞。还有,如果不是齿距问题,改成高进角会有改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原厂的吗?  我YT原厂电机电调(450M 35X) 100% 油门    - 10度  暴力飞行下来 电调也只是温温的

我和这位兄弟配置一样的,我怀疑是大齿间距问题了,今天已调好,忙,改天试飞。还有,如果不是齿距问题,改成低进角会有改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