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1 调节问题

楼主(2011-04-11):
图上是0角度通电状态下调的, 如果推油门,十字盘是水平的, 遥控器微调飞机是没问题的, 图1的拉杆我加长过一圈,角度就跟明显了,  如果不加微调到80% 飞机都是向前冲,   想把舵机的安装位置向前装,但主架没空地了,  我很郁闷,厂家出来居然是这么个状态的飞机就出厂了。  虽然空中飞行 问题不算太大,基本是稳定的。       有魔友的机器是这样的拉杆角度么,    图片上 还从尾翼往机头方向拍了一张,  另外一个方向舵机  拉杆也是 角度很大,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让他垂直呢 。

楼主:
群里问过一些朋友,说他们的也是这样,  晕倒  设计就这样的啊  看着真别扭

网友A:
正常的,小鸡重量不均衡偏移很大,就算电池重量不一样也会前后偏的。
四通机十字盘与六通机不同,四通是固定螺距的。所以不一定要水平,我调整的原则是飞起来不偏为准。
复位后十字盘明显向左、向后倾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小鸡重量不均衡偏移很大,就算电池重量不一样也会前后偏的。
四通机十字盘与六通机不同,四通是固定螺距的。所以不一定要水平,我调整的原则是飞起来不偏为准。
复位后十字盘明显向左、向后倾斜的。

原来如此  ,  呵呵  谢谢老哥啊,  这几天练对尾  可以1块电用完 下来,  每天飞4块。   感觉还不错  也不会炸    比CB100耐玩太多 。   我在研究老外论坛DIY机罩,回头弄好 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小鸡重量不均衡偏移很大,就算电池重量不一样也会前后偏的。
四通机十字盘与六通机不同,四通是固定螺距的。所以不一定要水平,我调整的原则是飞起来不偏为准。
复位后十字盘明显向左、向后倾斜的。

我的4#6断电后十字盘是平的,所以飞的时候总是向右,向前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  ,  呵呵  谢谢老哥啊,  这几天练对尾  可以1块电用完 下来,  每天飞4块。   感觉还不错  也不会炸    比CB100耐玩太多 。   我在研究老外论坛DIY机罩,回头弄好 上图

期待上图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上图哦。
期待上图!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