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买CJM250,问是哪个公司生产的?

楼主(2011-04-11):
CJM250  究竟是哪个厂子生产的,看见几个厂子有这个型号。

楼主:
看看以上2个,外观都是一样的,晕。

网友:
建议用改良款的,我在用不错的

因为开关箱放到了顶上,这样操作方便多了

网友:
黄山永丰电机出的,但是不少同行都在卖他们家货,这个确实比较奇怪,难道是一套图纸各家代工?

网友:
黄山的,很多地方都是进来卖的吧。前阵子到处没现货,等了几个月才买到。最近可能好些了

网友:
永丰机电

网友:
不推荐这玩意

我的经验教训是最好买手板床,这些机床虽然功能简单,但可都是工业品质(就是说:理念就是买工业品质的功能简单的小床)
回头花点小钱改个数控,这样打造出来的是体现性价比之极品

网友A:
手板床一般做工粗糙,精度差,坛子里的高手买来了都要自己修整后才能用。

网友:
萝卜白菜 各有所爱 ,我CJM320B,用着很舒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板床一般做工粗糙,精度差,坛子里的高手买来了都要自己修整后才能用。

有精度好的
我这里说的手板床指的是那些没有自动走刀床身厚重,主轴甚至用皮带变速的
改装后的精度取决于你的设计结构以及选用的丝杠和控制系统
当然,我的这个方案比较适合小批量量产的零件
有条件的DIY也是不错的首选
如果老天给我个机会从头来过的话我不会买CJM320
我会5K买床,5K改造

网友:
看楼主作什么了,手扳床的加工长度,太有限

所谓改装,非一般人能成

高人可以从铁矿开采,最后变成航天飞机上天。我们不能,

手扳床再好,给你一根 400MM的轴,要光一刀,你得撞墙!

DIY只是个说法,具体作什么,是多变的。
更多的时侯只是修一个坏掉的拖把柄、磨一支自已心怡的茶针罢了。
今天有可能是 100MM,明天有可能是500MM工件了

如果让我再采购一台机床,我现在也还是选 250这类的。

180KG家里能放。二个人提了就走。

精度对得起这个价位了。

之前有看到小日本的相近的机子,一问 2。5万,反正也不差钱,于是当时就出手了,可人家不卖。

国内的机子 5--6K罢了,有能力的自已后补一下。
这一段我就是在等,一个作磨床的朋友,把我车好的一条标准棒磨好,这样就可以刮研主轴箱了
我的主轴,水平位外扣超标了不少,垂直位头却是向下的。
与通用的标准有一定的距离

但说回来没有这方面能力的兄弟,大部分对精度要求也不会太高
论坛里会测机床精度的兄弟也不会太多。

综合起来,CJM250是个很不错的选择了

网友(2011-06-05):
楼上的详细讲讲怎么测精度怎么调整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