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楼主(2011-04-11):
有人会设T8FG的息火吗?

网友:
我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反正设置过以后一个开关一拨,发动机停了,凑合用用吧,要是设置错了不会把控烧掉吧>????

网友:
楼主加群吧!58563788,基本上多数问题我都能解决的,群里也还有其它高手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A:
熄火是thr cut,自己设置一下值和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熄火是thr cut,自己设置一下值和开关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