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电虚标吗?

楼主(2011-04-12):
麻烦推荐个质量好,不太虚标的控电,淘宝上很多,但不知道哪个好点,还是听听老鸟怎么说

楼主:
不知道JR原装镍氢太鸡肋,还是JR本身吃电!充电好像是没飞必充的任务了,坚决换锂电!请推荐个大家认可的吧!

网友:
武警边防中尉卖的电池,还不错。链接上淘宝搜。

网友:
原装控电本来就不咋地。加上控吃电,用不久很正常。

网友:
建議不要手癢,先把問題搞清楚。
我的Spektrum DX7 1500mah Ni-Mh原裝電可以持續開機15小時。
所以你的電池不應該每飛必充。你的控還很新,就更沒有理由了。
先把幾個問題搞清楚:
1 你充電充多久? (16小時 DX7)
2 充滿電后的電壓是多少伏? (11.3V  DX7)
3 使用多久后報警?
4 報警電壓多少伏?(8.9V   DX7)
如果仍然有問題,電池就可能損壞了。(還沒過質保吧??)

网友:
控电要求不高,用氢的则很严格,3S1P才33元, 跟模型通用一个充电器,还可以

楼主:
回楼上的,你的DX7太给力了,竟然待机15小时!羡慕,这样你就没必要换锂电了!我的XG7一共充了4次,第一次充4个小时左右,充电器指示灯就自动熄灭了,充满电压是10.1V,第二次充多长时间没记,充满电压是10.3V,第三次充满电压是10.5v,最后一次充满电压是10.9,当然最后一次,用的时间长点,大概工作3个小时左右吧。是不是控有问题啊,大家的XG7待机多长时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的,你的DX7太给力了,竟然待机15小时!羡慕,这样你就没必要换锂电了!我的XG7一共充了4次,第一次充4个小时左右,充电器指示灯就自动熄灭了,充满电压是10.1V,第二次充多长时间没记,充满电压是10.3V,第三次 ...

電池是多少mah的?怎麽4小時就充滿了?

网友:
在容量都相同的情况下,氢电更耐操~~~~~~

楼主:
今天给XG7遥控器充电(电池9.6V1500MAH),竟然充了19个小时,但充电器指示灯还没熄灭,摸摸电池也不热,打开控看电压条满了,电压11.3V,注意一下,这次充电是在稳压器上充的,(之前是直接在普通插座上充稳压器,充满10.9V)稳压器输入电压是185V,输出电压是222V左右。
到底在哪里充合适啊

网友:
dx7之类的电池充满至少可以飞5小时左右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t=%2B%C0%CF%BD%F0

网友:
你冲的时间太短了,我至少要充个30个小时。

网友:
我买DSX11时。。直接顺道买了块 控电。。。收到货。。原控电 直接扔盒子里了。。

网友:
我的DX8 充13个小时 没事飞10来分钟 有时候玩玩模拟器 从12月份到现在 只充过两次电

网友:
DX8确实厉害,我也很少充电。
如果原装的是500/600左右的便宜电,那换成锂电是能看到明显区别的,毕竟容量差别近3倍。对于1500mah以上的原装镍氢电池完全没有必要换成锂电,1500vs2200。。。每次充电还要开后盖,还有心理上或者实质上的过压危险。。

楼主:
在稳压器上充电,稳压器输入电压185v左右,输出225V左右,XG7电压条显示已满,电压是11.3v,但充电器上的指示灯还是一直亮着,此时充了19个小时,不知道是以遥控器上显示为准,还是以充电器指示灯位标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稳压器上充电,稳压器输入电压185v左右,输出225V左右,XG7电压条显示已满,电压是11.3v,但充电器上的指示灯还是一直亮着,此时充了19个小时,不知道是以遥控器上显示为准,还是以充电器指示灯位标准啊?

天啊?你開著控充電?
説明書上怎麽寫的?(DX7 充電時必須關閉電源。可能XG7不一樣,但是還是看看説明書啊!!)

楼主:
说明书上没有看到啊,也不是开着控充,只是偶尔开机看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