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准专业,入门级幽灵DLG安装作业(飞行作业已上)

楼主(2011-04-12):
入门级DLG的要求?
我个人认为:
1:要价格低廉;
2:装配要容易,出厂完成度要高,使菜鸟级的爱好者也可以轻松完成装配,
      而且装配完重量得控制在300克左右(太重了就不是DLG了);
3:飞行要容易上手,简单练习即可投掷飞行;
4:配件要齐全,省的摔坏了没得修;
5:对设备要求要低,使得配套设备可以轻松得到;
6:飞行性能不能差太多,投掷高度至少能上30米,静气流滑翔要能超过1分钟,横滚,倒飞什么的也得能完成,
     切风的感觉要能找得到吧,降落还得能手接!呵呵,是不是要求有点高?

幽灵DLG   全套配件   开始装配

专业级的复材机身重量控制要求

机身内出厂前已经粘好了舵机架,甚至软连杆套管都已经装好,你只需要拧上舵机即可!

安装水平垂直尾翼

你会发现水平尾翼,尾翼台,和尾管上的接口都已经开好!只需简单插接即可!

切开尾翼需要粘接部分的蒙皮,取出零件包内这个小零件,你会发现水平尾翼的安装是如此的简单,
完全不担心尾翼安装时会产生的安装角误差!

垂直尾翼的缺口已经开好,插入尾管,只需要稍微校正与水平尾翼的相对垂直,即可粘接!

零件包内已准备了碳丝,调点环氧A;B胶为尾翼部分进行加强。

又是一个支架,做什么用呢?

把它拧在机身翼台上,作为粘接机身和尾管时的定角度型架,现在,你完全不用担心水平尾翼和机翼之间
产生夹角误差了,精度!一切为了精度,这是保障DLG飞行性能的关键!

将升降和方向连杆钢丝,穿入套管。

粘好支撑方向舵套管的三角条,把套管粘接到位

打这么多字好累啊,这几步我就不解释了吧!

舵机盘方向也连接上钢丝,然后把套管用透明胶缠在尾管上。
机身安装完成,装到这里,我用了2.5个小时

下一贴,献上机翼安装作业

网友:
居然是沙发,话说这个厂家想的有够周到啊,适合入门,装机够傻瓜的

网友:
不错不错,PM给个链接看看

楼主:
今天晚上我奉献了,连续上图完成机翼安装作业

安装机翼

机翼出厂前已经切好了上反角角度,前后机翼固定螺丝位置孔,舵机线出口,甚至还转有一个
上反角插销定位孔,用一根50mm*30mm的碳棒做机翼对接时的辅助定位。
机翼的副翼舵机舱开口也已经开好。

粘接左右机翼,机翼中段加强的玻璃纤维布已经由雕刻件切好形状,按照形状切开蒙皮,
用环氧A:B胶+玻璃纤维布加强机翼中段。

粘入加强机翼固定螺丝的贯穿碳棒

粘入副翼舵机控制钢丝,我是用3M的双面胶直接粘接的,强度理想,然后用连杆连接舵机与副翼舵面。
在穿入舵机线的时候,你会发现机翼内的舵机穿线孔竟然预埋了塑料管,使得舵机线可以轻易穿过!

机翼手柄的孔已经开好,只需挑开蒙皮,粘入碳管即可!

似乎,机翼已经安装完成,安装机翼我用了多少时间呢?1.5个小时!

整价飞机安装用时4.5小时,机头使用2S400mAh锂电+1.5A UBEC,不用再单独配重,全部飞行重量295克(忘了拍照片)

楼主:
这大半夜都能被抢沙发,我很诧异!
这款飞机是由北京的FLAP设计试飞,后经由郑州领航模型完善后期开发并且量产!
今天太累,占这个位置,明天发飞行作业!
郑州DLG飞行环境远不像北京那么成熟,所以出去试飞的朋友也都是没有飞过DLG的菜鸟!
但是经过一个下午的飞行体验,每一个人不单单找到DLG飞行的乐趣,而且,倒飞,筋斗,横滚
都用这款飞机得以完成,降落手接更是不在话下,甚至到得后来,飞机降落直接抓到翼尖连续手
甩继续起飞。。。这一切,必须要说这款飞机的设计是非常成功的!
这架飞机,在一个下午的时间里,被三个成年男子轮番甩出去50余架次,不论动作正规或不正规,
温柔的或暴力的,至少证明,她的设计强度是足够的!
下面,上图

呵呵   先来一组起飞投掷图,我原先也是没怎么飞过DLG,比葫芦画瓢,大家别笑话哈!

飞行地点是郑州大学城的一处草坪,环境不错,只是偶尔有喷水头冒出来洒水

穿插一张朋友的出手靓照,他可是很有飞行天赋的一位狂热爱好者,
我的新机如果不给他首飞,他一定会和我发狂的

慢慢的找到了飞行的感觉,开始抓机机的翼尖了,呵呵

贴地飞行,她就像一只听话的宠物,
或者是。。。幽灵

低空大角度盘旋,可以清晰的看到副翼的偏转角度

低空低空!我还是最喜欢低空划破空气的感觉!行云流水般的感受,让人享受!

抓翼尖的功力越来越娴熟,这次就是直接出手,这哥们可是今天才开始飞DLG的!
但是他今天的飞行时间可不短,大部分都给他霸占了!

最后再来几个低空特写,收工!

网友A:
张老版啊,老任的飞机价格能不能再便宜点啊?怎么和领航沾边的都不便宜额。。。

网友:
 不错完成度比较高  适合新手

网友:
哈哈,有了装配支架,就很方便啦。
期待试飞,靓片!

网友:
上哪里买啊?给个链接吧!

网友:
赞一个
装配上的一些细节都给初学者考虑到了解决方案

网友:
好贴要顶起来啊

网友:
不知飞行效果如何呢?

网友:
taobao可以搜到阿,已经pm了。

网友:
太偏心了.居然多了这么多辅助装备!
这种考虑如此周到的套材还真没见过. 让幽灵来第一个体会这样贴心的理念,作为初始设计者感到非常荣幸. 在此感谢领航为此设计后期的多方面投入, 让她来到这个世界.

我装样机的时候已经认为很周到了, 慢慢干两天也可以轻松完成. 现在多了这么多辅助设备,基本可以不用考虑机翼,机身的组装顺序,进度会更快. 楼主是滑翔机老手,新手安装估计还是要适当多花一些时间的.

网友:
领航的飞机都是高端产品。。。。。。

网友:
不错,要是有试飞的视频那就更爽了。

网友:
仔细看才发现飞机居然是个歪脖子啊,侧面开仓的,少见的设计,重量上感觉偏重了些吧,不过改改应该还能轻20G

网友:
这个不顶不行啊  呵呵   重量是不是还有减重的空间?

网友B:
有个疑问   试飞都是从来没有接触过DLG的朋友吗?
第一次接触就能抓翼尖接着飞?  技术真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后的成品我还没有见到实物. 我装的样机飞行重量不到290克. 使用4颗银燕舵机. 没有配重,重心基本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疑问   试飞都是从来没有接触过DLG的朋友吗?
第一次接触就能抓翼尖接着飞?  技术真好啊。。

楼主是领航的老板,绝对不是新手,哈哈,各种不可告人的秘密就自己体会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疑问   试飞都是从来没有接触过DLG的朋友吗?
第一次接触就能抓翼尖接着飞?  技术真好啊。。

呵呵  飞行那天我大部分时间是负责拍照的,而我的另一个朋友,以前一直和我一起飞滑翔机,也飞固定翼和电直(也是尖山记忆视频的主飞手),
那天他是第一次飞DLG的(这之前郑州还没有DLG了)。其实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第一飞手的手感好,第二,飞机的稳定性和操控非常好,
很容易上手的产品
嘿嘿,我不能再自夸了,否者会被人抨击的

网友C:
对幽灵DLG装配的几点建议.

DLG的装配所以麻烦是因为这些细节对后期的飞行性能有很大的影响.从现在楼主发布的装配过程看,整体的精度基本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后面的试飞也体现出了幽灵的基本性能. 虽然幽灵是做为入门级DLG推向市场, 但希望爱好DLG的模友并不应该降低自己装配时的要求. 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出幽灵的性能. 同时也是为自己将来的升级做好技术准备.

由于本人还没有见到最终的定型产品,所以仅根据所装的样机和楼主的作业说几点自己的建议:

1,  如果自己力量比较大, 或场地比较差, 建议对垂尾做适当的加强,这样你的幽灵寿命会更长. 幽灵套材的选材很好, 少量的加强不会给后期的重心调整带来压力.
2. 如果模友希望操控更细腻, 就要更多的考虑减小操控系统的整体间隙和增加系统刚度. 这里只要稍加注意就能有很大的改善. 比如增加套管在机身上的固定点, 用数脂胶填充钢丝和舵角, 舵机摇臂的孔的间隙.
3. 现在的副翼绞链采用的是双层透明胶带. 在极高速出手的时候会出现颤振, 这种现象会直接影响投掷高度和飞机的安全. 如果频繁出现就需要对绞链做些加强处理. 原设计在这里已经做了考虑而且在本人的所有试飞中没有出现过振动现象. 具体内容我想还是保留给购买幽灵并需要改装的模友比较好.
4. 手柄粘接处的处理, 我建议将碳管周边的蒙膜去掉一小块,使碳管根部堆积的树脂胶直接和翼尖的加强碳布粘接到一起. 这里不需要太过控制胶量,可以适当多些.
5.最好能够注意一下手柄碳管的角度, 使它不是垂直于机翼表面而是接近于平行飞机的垂直安定面.

这几点应该是刚开始接触DLG容易忽视,但有是比较重要的地方. 不一定全面,更希望有模友来补充指正.

网友:
想问下flap为什么最近在论坛上看到的DLG,大多尾舵机都使用了钢丝,线拉不是更轻吗?

网友:
回cadence,
这个我想是因为钢丝系统安装比较简单,容易调节和可靠性高吧。就算对于有一定要求的模友,钢丝系统也可以将整体间隙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但现在身边的模友越来越多的改用了其他方式。比如你说的拉线,还有碳杆等等。但是对具体的细节我还没有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幽灵DLG装配的几点建议.

DLG的装配所以麻烦是因为这些细节对后期的飞行性能有很大的影响.从现在楼主发布的装配过程看,整体的精度基本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后面的试飞也体现出了幽灵的基本性能. 虽然幽灵是做为入 ...

有几个问题   昨天我也定了幽灵了
1 尾翼组是用碳片加强吗?  我身高比较高出手力量相对比较大吧

2 减少虚位的那个什么树脂是什么型号?

3 手柄我看安装孔都开了  角度还能调吗?  我看飞行图片里面貌似手柄和机翼本身垂直了
4 副翼铰链自己要怎么加强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恭喜你将有新机入手。
1, 在我的装配帖里我就是用0.2的碳片做的加强,可供你参考。我个人觉得那样处理是最简单实用的方法。
2, 树脂型号我也说不清,因为我自己用的树脂是从朋友那儿要来的,没有详细问。我想这个应该不重要。这个方法是滑翔机群里的模友告诉我的,我试过,挺方便。其实也可以点一点点502来处理这里。开始飞行不处理也没有任何问题。我现在的样机还是没有任何改装的状态。
3,你看的真仔细。 这个角度不是必须要调整的,我的样机装配这也没有调整的。我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厂家确认所有厂家设计的安装是可行的。这里调整应该很容易,稍稍修一下孔就行。上胶固化前注意用手模拟一下,自己感觉比较舒服很重要。如果认为碳管过长,可以适当截短。没有把握的话就不要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才明明是三个问题啊。。。
副翼的问题你不一定会碰到,加强起来要麻烦一些,不然厂家就不会省略这里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厂家在偷懒,当你拿到产品时,我想给你一定是惊喜。 这个我还要羡慕你一下,因为我还没有见到过现在定型的成品呢。

网友:
不管什么了,顶!!

幽灵,有了那些夹具,安装变得省心多了,尽管还是要比较费心的装,最起码心理上放松了很多。

现在dlg越来越多了,真好!!

网友:
没有0。2的碳片。。手里只有5mm宽一米长的碳片。。不好搞啊。。
能不能把舵角  摇臂的孔先用东西填上  在用针来开个小洞   502+爽身粉就能补坑

网友:
侧面开口,这设计很棒,考虑到起飞时的强离心力,这设计很贴心。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么薄的碳片少量的确实比较难找,厚的主要是考虑下重量,加强后的尾翼组增重最好不要超过0.5克。这个加强主要是避免垂尾在着陆时的侧向滑动造成损伤。着陆时尽量避免尾部的摆动也应该可以很好的保护飞机。
填孔再开孔的想法没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价格如何。。。
LZ PM下地址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新乡飞友淡定的飘过

网友:
这个真棒

网友(2011-05-29):
这款滑翔机能改装成电滑并加装FPV吊舱么?

网友:
这飞机挺漂亮的

网友:
图文并茂,超详细啊,手接的姿势很帅气。

网友:
有些心动

网友(2011-07-28):
回复 网友D:

水贴

网友(2011-10-15):
这款DLG真的很不错呀!
组装完成练习中

网友:
请问楼主,这款飞机如何向你们定购,请给个详细的联系方式或淘宝网的地址。谢谢!这确实是初级入门者的好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老版啊,老任的飞机价格能不能再便宜点啊?怎么和领航沾边的都不便宜额。。。

网友:
这个机机我也能飞,得先练练.

网友(2012-11-20):
这DLG也太漂亮了,那里可以买到呀,最好是全套的,不然什么 舵机,UBEC,电池,还得一家一家搜,给个地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