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实现以太网-线控操作模型

楼主(2011-04-12):
我是个对模型还没入门的新人,想请教一下,如何实现 计算机控制---网卡---交换机---模型网卡---模型 的模式来操作一台线控模型。
如果要做这个,需要学习和掌握哪些方面的知识。

网友A:
先把tcp_ip协议搞明白,再研究一下双向通讯。我也在研究这个,不过难以实现的是受控端的微电脑编程,怎么说也相当于一个小型pda,软硬件都自己开发有难度,用现成的pda硬件,重量和成本就不好控制了。
再举个例,无线鼠标这类产品也只用蓝牙或2.4g,而没有局域网的:)

网友B:
可以用Digi的Ethernet-Serial Port Connect Me系列的网络串口模块,可以直接用TCP/IP,也可以用虚拟串口控制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