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的机头想开个漂亮点的圆洞塞摄像机,请高手支招。

楼主(2011-04-12):
有什么方法能把机头向下约15度开一个直径约为3CM的漂亮圆洞?高手给支个招吧,就差这个洞了,然后就可以试飞了,心里痒阿,嘿嘿。

网友A:
有一个神马东西叫开孔器

大概2块钱一个

买了之后装在电钻上,一会就开好了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开孔用的空心钻,业余就用1mm以下小钻头对着画好的圆形边线一个点一个点的连起来,点距越密集越好,最后一个点打好后,用雕刻刀轻轻划一圈将中间多余部分去掉简单打磨修饰一下一个完美的圆就出现了~

网友:
我已经开好了!!!!!

网友:
我是电钻+开孔器开的,你可以用烙铁试试

网友:
如果楼主你粘好了机身再开这洞。。。。。
你会很郁闷的!!

网友:
粘之前刀削,圆柱形锉刀或砂纸打磨
粘了之后,钢丝插入开洞,圆柱形锉刀打磨;或者易拉罐两块开俩椭圆孔,一侧贴一个易拉罐片,热切割;或者小一号开孔器,电钻开,再打磨

网友:
电钻?你会发现泡沫这东西一钻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平滑!当然你要只是开孔不为好看那就无所谓了!有条件还是用热线拉一个圆吧!漂亮的很!

网友B:
电烙铁,前面绑根铜丝,用个平垫圈做模子。

网友:
热切割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烙铁,前面绑根铜丝,用个平垫圈做模子。

你的意思是用铜丝按照直径3cm做一个圆,然后把铜丝用电烙铁加热,对准事先画好的圆热切割个圆出来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神马东西叫开孔器

大概2块钱一个

买了之后装在电钻上,一会就开好了

开孔器真不敢用,这东西一上,到处都是碎沫,加上静电很难清除。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高手支招。
我的机身现在还没对粘,感觉热切割好,用电热丝,电烙铁的热度不均,切出来的东东可能会有问题,如果用电热丝的话有什么专用工具么?
我今天在淘宝上买了1米长直径2mm的镍铬电热丝(考虑到不变形所以没用细的),那么这个电热丝怎么用啊?有没有专用的支架,或者专用工具。

楼主:
你们用的工具有条件的话贴个照片出来呗。

网友:
电磨。。。。我就是用电磨开的。。

楼主:
内容真用磨的方法啊?我实在对那些碎削很感冒。

网友:
用小号裁纸刀割一圈就OK拉 我就是这样开圆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用铜丝按照直径3cm做一个圆,然后把铜丝用电烙铁加热,对准事先画好的圆热切割个圆出来是么?

他的意思大概是找两个垫圈,固定在机身内外,用烙铁+铜丝也好,电热丝也好,沿着圈内部,应该都容易割吧

网友:
一把电烙铁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