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6動遙控器改裝飛夢2.4G問題請教

楼主(2011-04-12):
我把JR6動遙控器接高頻的那三條線(Bat ppm Gnd)直接改成杜邦接頭,然後插到2.4g發射模塊上,發射機原先就是在PPM模式 ,然後把FD發射模塊上的指撥開關撥到JR模式按BIND 紅燈綠燈各閃半秒, 熄滅後一秒內鬆開按鈕,結果無法進入 BIND模式(LED燈都不閃動也不亮) ,連續試了好幾次都一樣,切換成futaba也一樣不行,但接頭插回原72頻發射板上仍能動作,麻煩板上高手幫我確認一下是不是有問題? 要如何處理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JR6動遙控器接高頻的那三條線(Bat ppm Gnd)直接改成杜邦接頭,然後插到2.4g發射模塊上,發射機原先就是在PPM模式 ,然後把FD發射模塊上的指撥開關撥到JR模式按BIND 紅燈綠燈各閃半秒, 熄滅後一秒內鬆開按鈕,結果無法 ...

1、按BIND灯先亮,在熄灭的一秒内立即松开,灯发出红绿交替闪亮,进入绑定模式。
2、PPM应从模拟输出处取得,不宜从引向原高频的PPM点取,原因是这个地方的PPM多半是OC输出。

楼主:
還是沒辦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按BIND灯先亮,在熄灭的一秒内立即松开,灯发出红绿交替闪亮,进入绑定模式。
2、PPM应从模拟输出处取得,不宜从引向原高频的PPM点取,原因是这个地方的PPM多半是OC输出。

麻烦详细解说下,oc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按BIND灯先亮,在熄灭的一秒内立即松开,灯发出红绿交替闪亮,进入绑定模式。
2、PPM应从模拟输出处取得,不宜从引向原高频的PPM点取,原因是这个地方的PPM多半是OC输出。

DIY模組更換以後就沒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