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4#6飞行历程

楼主(2011-04-12):
俺也来写个玩飞机的经历(进行时)。

首先广告。俺来自电直幼儿园(QQ102405168),是该幼儿园三名建园元老之一,希望各位新手童鞋能踊跃进园,共同哈皮。

在爽飞九鹰260A之后,决定入4#6系列飞机。原因就是幼儿园园长lvcha童鞋飞的是4#6s,俺们要紧跟领 导的脚步。虽然俺认为操作手法还比他强一些。

在花了若干大洋买了一个带控的华科尔4#6之后,开始了所谓好飞机的飞行历程。这是个老版,不过也没得选择,因为买的二手,当然是有什么就要什么了。不过又花了几乎相同的价钱买了一堆配件、电池、平衡充等,华科尔果然是名不虚传的贵啊。lvcha童鞋友情赠送了一个bell头,于是又有了降级成4#6 bell的能力。距离4#6s只差一个rx2433的接收,不过这个换不换就不一定了。

楼主:
先上个4#6的带控图。还是第一次拥有这么贵的飞机,心里真是有点小激动。这里有个小细节,后面插排旁边放了一个九鹰260a的原厂充电器,这是我照了之后才发现的,晋级之前的痕迹吧。

楼主:
鉴于lvcha4#6的惨痛经历(坏了两个还是三个脚架),我认为训练架应该是必不可少的。之前的260a是因为太轻没法上训练架,但是4#6我想是动力足够了。我没有买4#6专用的制式脚架,发扬DIY的精神,决定自己做。

遂买了4个乒乓球和一套(4个)织衣针,一共6块大洋,很便宜。织衣针我用的是铝的,其实竹子的更轻,但是韧性不足,遇到大炸可能会折,铝针炸的再大,也就是弯了而已。用热熔胶固定两个织衣针的中心成十字,将乒乓球扎洞,串在针上,就可以了。其实在乒乓球两侧针上再点一点热熔胶定位,更加保险。

DIY脚架让lvcha童鞋对自己的智商产生了怀疑

网友:
哈哈,居然在这里说lvcha的坏话,我去举报让他在群内禁言你。

网友:
我也怀疑LVCHA的智商。。

网友A:
问一下这个抗风怎么样,能在室外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这个抗风怎么样,能在室外玩吗

这个抗风性,也很差,不过我也没在外面玩过。

楼主:
顺便展现一下群友已买的4#6制式脚架,据他说,在地上的时候脚架并没有把起落架给支起来,如果飞行中炸机的话,还是有可能摔到脚架的。自制的脚架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铝针可以随便掰嘛。

网友:
如果这个训练架不能把脚架离开地面就没什么意义了吧。

网友:
擦,盗图可耻
版费交来

网友B:
顶一下!我的旧爱……

花XX就是贵,配件奇贵,所以一般都是买半套留着当配件!别单买升级了,不如直接买新机!
先练练手吧!练好了,旧的还能当备件,电机,电调单买太贵!
你的平衡充和电池买的啥的,咋又花了四白大洋!

网友C:
haha,同是4#6的模友,要顶一下哈。

网友:
顶。一下。 看来LVCHA  带领了很多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我的旧爱……

花XX就是贵,配件奇贵,所以一般都是买半套留着当配件!别单买升级了,不如直接买新机!
先练练手吧!练好了,旧的还能当备件,电机,电调单买太贵!
你的平衡充和电池买的 ...

电池买的副厂的,平衡充也是随便买的,配件买了一些,基本上就这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haha,同是4#6的模友,要顶一下哈。

af85mm18d这位老哥的帖子,我也是经常关注的。不过他的时间较多,进度有些快,米也比较多,还是不能比的。希望af85mm18d能够多多尝试,给我等当白鼠。

楼主:
在安装完训练架和bell旋翼头之后,开始飞了几块电。虽然有群里魔友的不断诅咒,但是还是很坚挺的没有炸,只是小摔了几下,并且是因为空间太小的原因。
4#6 bell确实飞的比较稳。如果有飞九鹰260a经验的情况下,上手是很容易的。要说区别,我感觉bell对舵量的反应要稍微慢一些,260如果马上要撞墙了,那么可以用很大舵量“拉”回来,bell也可以这么做,但是要小心打舵反应不及时或者舵量过大。这也就是论坛上老手说的,越高级的飞机要“小舵量,勤打舵”。
再一个区别,就是4#6 bell的声音要大很多,跟九鹰260a相比。这下子可真是有一种“金属感觉”,我想这跟旋翼头的材质有很大关系。想象不出来,那些在室内玩更大尺寸飞机的魔友,那要忍受多大的噪音。

楼主:
在第二天的飞行中,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飞机无法离地。其实这个问题在第一天结束时就发现了,飞了没几分钟就飞不动了,我的训练架没有这么重好吧。用万用表量一下,发现是3.9v。这可真是有点奇怪,我拿出来一个以前曾经用在遥控器上的南孚5号电池,测一下电压大概是1.6v。众所周知5号电池的电压是1.5v,这是在高中学过的,充电5号的电压可能更低,那么我这个曾经用过的5号电池怎么电压就超过1.5了呢。所以我判断可能是我的万用表出了问题,但是不确定。
(以下请允许我把我的经历8一下,要不我实在太不爽了。)
于是我就去附近的电子市场转转,但是发现万用表太贵了,最便宜的也要五六十。我手里攥着那个变态的5号电池,想用待售的万用表测一下,要也是超过1.5那就是这该死的电池有问题。但是精明的商贩在给我看万用表的时候都不插表笔,也不装电池。于是我就跟人家说,我想试试,于是人家就装上了,我还故意问,5号电池的电压是1.5v吧她说是。正好她没有待测电池,我赶紧递过去“这有一个”,结果一测,发现果然超过了1.5。她赶紧解释说你这个是新的电池。我囧,新的电池才应该是1.5要是旧的应该还不到呢。于是我就说那你这个可能不准,我再走走看,要是都这样我再买你的。她可能本来以为我都要买了,遇到这样不还价的凯子估计也不多,这下看我不想买,估计心里落差比较大,就开始骂。唉本地民风比较彪悍这又是个女的,所以我立刻落荒而逃。
虽然挨了几句骂,但是至少没有浪费几十块去买一个多余的万用表,这就是穷人玩航模的悲哀。
我讲这么多,也是想问问各位看完这段流水账的魔友,碱性5号电池的的标准电压,真的是1.5v吗,我这个电池为什么这么奇怪?这该死的害的我挨骂的电池…

楼主:
好吧,我承认我有话痨的潜质,让我们再次回到飞机的问题上来。
既然是万用表没问题,那么就是电池没问题,所以飞不起来,就是飞机有问题了。
仔细检查飞机,没发现有大的损坏,拿在手里推油门的时候发现略有双桨,但是从来没听说过因为双桨而飞不起来啊,恼火。
经过仔细再仔细的检查,终于—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问题还是出在lvcha送我的bell旋翼头上,果然是便宜没好货,免费更没好货啊。当然了lvcha还是好人的哈。

楼主:
见上图。
主轴的最上边横着有个销子,穿过主轴和浆夹相连。在这个销子和浆夹之间,套着两个金属垫片(红圈),而在中间的那个金属件(绿圈)里面,用销子穿着两个橡胶塞子。这两个塞子的作用,我估计就是用来定位销子的,使其在金属件里面不能乱动。那个免费的bell头,缺少了金属垫片,lvcha说他收的时候就没有,他就是直接飞的。
但是我发现,这两个橡胶塞子,已经从金属件里面掉出来了,使得销子出现了虚位(鼓掌,这是我新学会的一个词语,指的是器件之间本来应该紧贴而没有,也不知道用得对不对),这样就导致了我这4通飞机的桨叶在转动的时候桨距甚至有可能是变化的,所以飞不起来。
没办法,从原来的副翼头上卸下来这两个垫片装到bell头里面,试飞,一切OK,终于可以起飞了。

网友:
我第一时间就告诉你bell头缺那两个小件,让你从新飞机上拆过来,你丫懒惰还诬陷我!!

蒙莎丽娜的诅咒~~~~~~~~~~~~~~~~~~~~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

网友B:
装一个250的脚架吧!把训练杆拆了,太占地方!

配件确实贵,买了几个大桨尾桨一百多块!一把塑料!一点金属影子都没见到……
bell头比较稳,但据说可能跟450什么的手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一个250的脚架吧!把训练杆拆了,太占地方!

配件确实贵,买了几个大桨尾桨一百多块!一把塑料!一点金属影子都没见到……
bell头比较稳,但据说可能跟450什么的手感不一样。

250的脚架还得做改装吧,我记得4#6的脚架上端的四个螺丝不是平的,要想装250脚架得接上去一点

楼主:
昨天发了一个帖子,在G4中有些新的机型导入后无法读出。后来自个儿琢磨琢磨,解决了。
传送门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id6069181
没兴趣的跳过。

网友:
三更半夜顶帖是我的习惯。顺便问一下4#6有几个型号?好像是三个吧:4#6、4#6(bell)和4#6s

楼主:
最近好忙,都没有时间飞了。
昨天将4#6带出室外。
天公作美,据我一个学气象的哥们实地分析,风力大概就1级左右。
飞机顺利升空,在稍稍需要打舵抗风的情况下完美飞行。
室外飞行就是爽,可以不用那么保持飞行姿态。
飞机飞到15米远左右就无法看清飞行姿态了,因此无需考虑遥控器的有效范围。
非常遗憾的没有留下照片。

网友:
室外空间大,飞起来没有压力。就是爽。

楼主:
好久没飞了,昨天带着4#6(bell头)出去“得瑟”了三个电。
小操场上人很少,但是风有点大,相对于这个飞机来说。
接电起飞后飞机不停转,一点都锁不住尾。我想这下可糗大了,好多人看着。于是检查,发现是定位圈松动,主轴虚位太大,造成主齿和小伞齿无法完全咬合。幸好我随身携带螺丝刀,要不可丢死人了。迅速拧好。
迎风起飞,3级的小风对飞机影响很大,想要悬停有些困难。飞机的动力很大一部分都用来对抗风力,电量的损耗也比较大。而且由于风的力量不稳定,飞机经常兜圈子。整个飞行过程都是在与风的对抗中。而且用实际效果搞明白一个道理,为什么真正的直机都是迎风降落的...
飞行效果欠佳,训练架都摔弯了,乒乓球摔掉了一个,在风中飘走...跑步捡回。
下次一定换上副翼去飞才行。
一个人去玩,很难照相,附上效果不佳的几张照片。

网友:
我从来没出去飞过,改天也试试!

网友:
这飞机我也有,就是配件贵!

网友:
室外还是飞450稳定。

楼主:
今天拆装,发现飞机的一个问题。
飞机上的电池接口,在历次的插拔中,有根红线快要被顶出来了,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件似乎还不好换呢,线是直接连接到一个叫“speed controller”的器件上,这个是电调吧。也许只能DIY看看怎么弄。
见图

网友:
顶楼主。你那个插头自己顶进去就行了。

网友:
这个插头是标准件,随便能能配上,你这个都无需另外配,顶进去就行了吧?

网友:
没开焊,没事,卡子松了,紧一下,开焊了也可以从新焊一下,买点卡口才几毛钱一个!:loveliness: